请教一下,AD603 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我用万用板搭了这个电路:

应变片力传感器(0~20mV输出) ———>  ICL7650 将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  ———>  AD603 调节增益

AD603的输出空着,什么也没接。
AD603的两个调节增益的电压输入引脚我都接在了1.25V参考电压。

现在的情况,力传感器的输出变化时,用万用表测量 AD603 的输出电压,放大倍数基本是正确的,20dB左右
但是一段时间后,AD603开始发热,不是急剧升温,温度也没热到手不敢碰的程度

向大家请教一下,AD603发热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正常,问题在哪里?

网友A(2011-07-28):
我用的时候也有点发热

网友B(2013-08-10):
我的也有点发热,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静态功耗大约125mw,芯片很小,是会有一些发热的。

网友D:
应该不会很烫的,否则芯片就会有要求散热设计的。如果是正常也有点热,可以加个散热片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