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静电单片机复位了

楼主(2011-06-08):
求各位大侠,给点建议,一个小板子,单片机离壳体大概12MM的距离,打8KV静电的时候,在离单片机附近的位置单片机复位了。(板子装壳体里面,静电直接打在放壳体的铁板上)。求大家给点建议,要注意什么呢?地接的也不错,晶振是接地的,单片机复位脚在那个附近。

网友A:
mcu型号是?

网友B:
电源部分加TVS管。

网友C:
端口做低阻不适合一些采集电路,必要的TVS还是要加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加吸收电容即可,当然PCB设计是有讲究的。

网友E:
电阻是比较好的防火墙

网友F:
也来写点 常用的防静电措施:
1/RC吸收
2/ESD器件,TVS
3/共模电感.

网友G:
注意三地分离,检查一下pcb设计是否合理,然后定位是掉电,复位脚还是其他未接端口引起的问题,最后查代码,试试去除看门狗保护。细心点应该不难。

网友H:
外壳地和电路板没接好

网友:
也来写点 常用的防静电措施:
1/RC吸收
2/ESD器件,TVS
3/共模电感.
引用 网友F:

学习下。这个成本,好像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哟。

网友F:
回LS,你说对了,关键是有时那个共模电感不得不用.而且还不好入手.

网友F:
记得第一次看到时,感觉这个共模电感是不搞错放地方了.再一看图纸没有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