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集电结的疑问?

楼主(2011-06-08):
(无正文)

楼主:
自已顶一下。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猜想也行啊!

网友A:
这时集电结的内电场变大,在反偏电场的作用下,电子都被拉走了,而此时基极的电子浓度由于发射结的作用非常高,所以集电结就存在一个浓度差,有了浓度差,电子就会从高浓度的地方向低浓度的地方运动,所以基极的电子浓度在发射结那边最高,在集电结那边最低,而且在实际工艺中,基极往往做的很薄,当电子进入集电极,立即在电场力的作用下被拉走,所以并不会阻碍电流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基区电荷存储的问题

网友B:
另外楼主中所说的内电场越大,为什么不会阻碍越大
对于一个普通的二极管中的PN结,反偏时内电场越大,对多子的扩散阻碍越大,而少子早就因浓度很小而达到反向饱和电流

但对正常工作中的三极管,其反偏的集电结是少子主导截流,当然不会如此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感觉有点像齐纳击穿。
和齐纳击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还没有到齐纳击穿那种程度

楼主:
谢谢 mo910,ghost1325。

基本上有点感觉了。能够用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留名一下
等几天再好好的理解一下
最近在看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