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单片机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C8051F单片机在室内调试好的,上电1.8S内无输出,可是装在
整机上1.8S内出现几个宽度为十几微秒的脉冲,请问是
为什么呀?有可能是因为整机其他部分的电磁干扰或者
整机运动时的冲击吗?

网友A:
你要是怀疑单片机问题,就把单片机拔了再看。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无法准确判断,如果系统处于运动特别是振动中且使用了接插件,那么接触问题是首先要考虑的。

楼主:
谢谢指点啊,我还想请教一下,恩是剧烈运动的那种,我用的C8051F530A,贴片的,很小,自己焊的,可能不是太牢,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跟总体连接有没有用接插件我不太清楚,,就是上电后有个计时1.8秒的中断,中断后如果有接收信号就输出1MS脉宽的脉冲,从来没设置过十几微秒的脉冲啊,程序上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室内单独调试正常,外面联机时出问题的缺陷呢?如果是振动影响,振动是怎样产生那样的脉冲呢?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呢

网友A:
接插件是电路里最不可靠的部分,全部改焊接再看。芯片可以承受很大的加速度,因为很轻。

网友C:
估计是哪里接触不牢靠!

网友D:
整机的EMC、EMI在设计之前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