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串口窃电”原理图~~~

楼主(2011-06-08):
网上很多说“串口窃电”可以通过PC串口(DB9)的4(DTR)、7(RTS)取得5V供电电源,我现在也想整一整这个东西,哪位大侠做过,能不能提供一个成熟电路啊~~谢谢!

网友A:
晕,就是串个二极管再加个储能电容而已,还要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菜鸟,俺是个菜鸟~~拜谢大侠鼻屎~~~:$

网友A:
多动动脑子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hug: 谢谢“程序匠人”!不知道PC串口能提供的电流有多大,因为我想用它既给MAX232供电,也想用作其它芯片的供电上......

网友A:
几个mA而已。

网友B:
回复 网友B:
:hug: 谢谢“程序匠人”!不知道PC串口能提供的电流有多大,因为我想用它既给MAX232供电,也想用作其它芯片的供电上......
引用 楼主:

驱232没问题,再加上个把LED也没问题。
至于你说的其它芯片供电,那要看你的需要,还要看串口本身的带载能力

网友C:
每个输出脚都能偷几个mA,可以在二极管之后并联。

实际上,连并口都是能窃电的,当然电流很小很小了,比如用来烧录MSP430

网友D:
其实DTR和RTS可能不接的。

还有一种方案,是直接从TXD上偷电。

网友E:
你的电脑没USB?

网友F:
2# 程序匠人 电容10uf太浪费了!

网友G:
如果只是电平转换,232芯片都不要用,用几个三极管就好了。我以前用腐蚀板做了好几十个,现在都找不到了。我试过跑115200是很稳定的。而且TTL侧的工作电压可以从1.5到5V都可以。

网友H:
串口窃电有实际推广应用价值吗?

网友I:
2楼得图  7805的输入可以达到7V?

网友J:
原来做的时候实测非隔离的可以,隔离的窃来的电不够,另外,在长时间测试时,发现确实不如有源的工作稳定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一问题是很多串口调试软件需要将4(DTR)、7(RTS)打开才能供电,有一定的局限性,我想能不能从串口收、发数据线上取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对这种方案比较好奇,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呢~~楼主可曾做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这种供电的可靠性还在测试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USB啊,你是说用USB转串口么,这种工具自己做有一定难度,台式机上 使用,如果没做好误码率很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此图的串口2、3与MAX232的7、8脚接反了......

网友K:
这种方法用于DIY,玩玩可以

要是真正用到工地现场,还是别用的好,稳定性不好。。

搞不好把串口都烧了。。

网友L:
发送速度快了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注意:此图的串口2、3与MAX232的7、8脚接反了......
引用 楼主:

反了?不会吧?我用过很多次了这个图。

注意,TX和TXD不是一回事。

网友M(2017-12-07):
我就是按照上图设计的电路,我有一次测试发现电压是正常可以取电,现在发现我取得点电是负电压,是为什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11# 受不了了
有USB啊,你是说用USB转串口么,这种工具自己做有一定难度,台式机上 使用,如果没做好误 ...

USB转串口非常可靠,有软硬二种方案,STM32还可以一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