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如何更换硬盘

楼主(2011-06-08):
台式机如何更换硬盘,换好硬盘重新接好线后,程序该如何弄,请教高手

网友A:
拆螺丝、拔插头,拆老硬盘,然后再上螺丝、**头,硬盘就换好了。程序重新装最好,先分区再格式化最后安装操作系统,现在的安装盘都全部支持。如果需要恢复原硬盘内容就需要两块硬盘同时安装,如果是IDE的还需要设置主从关系或者使用两个独立的IDE插口,SATA硬盘无所谓,然后用ghost软件备份原硬盘就是,选分区备份,硬盘对硬盘模式。

网友B:
新硬盘设为从盘挂着就可以了,系统都不用重装,新盘也可以懒得分区。

网友C:
大象 冰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