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非差分信号应该用哪种导线传输?

楼主(2011-06-08):
对于差分信号最好用双绞线传输,对于非差分的模拟或数字信号应该和地线双绞还是平行或用地线做屏蔽层传输哪种方式好呢,请老师们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re LZ:

单端信号,若可能尽量采用同轴电缆——即“地线做屏蔽层传输哪种方式”。

网友B:
非差分信号要用屏蔽线传输,最好是双芯屏蔽,一信号一地,然后屏蔽层再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