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现在的STM32F207的样片的版本是那个版本?

楼主(2011-06-08):
还是ES版的么?

网友A:
根据ST的文档,STM32F207的最新版本是 Y

楼主:
关键是有没有ES标志

网友B:
ES标志是什么?

楼主:
ES代表的是工程测试版. 直接在芯片上就有这两这两字母.

网友C:
一直没怎么注意

网友D:
有这两个字母吗,没印象啊

网友B:
ES代表的是工程测试版. 直接在芯片上就有这两这两字母.
引用 楼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有ES标志的芯片,如果有也不会到客户手中,除非你是微软、诺基亚这样的定制客户,或其它的特殊渠道,反正我没有见过。

网友E:
对,只有大客户才能拿到ES的芯片

网友F:
我手上的STM3220F-EVAL,也就是STM32F2XX原厂的第一版评估版,注:新版的评估版芯片封装已换。
芯片MARK为:STM32F207IGT6
                     VG035346 AA075
                     TWN ES 049
                     B
注意最后一个代码B,这个是ST曾经提供的一批芯片,现在ST提供的是Y的,不同型号的芯片这个代码的位置略有不同。这个主要RTC的晶振两端得电容,B版的ST推荐的是20PF的,Y接的是6.8PF。这个可能会影响RTC的使用。

网友G:
我貌似也没印象

楼主:
我就是10楼那种片子
不过是VGT6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个ES标志是真没印象

网友I:
没见过,我是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