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关闭产生的谐波怎么通过kvl分析

楼主(2011-06-08):
举例来说:12V输入,5V输出的DC/DC电路,开关管导通和关闭产生的高次谐波怎么通过KVL来分析的啊?

网友A:
泰勒级数  展开

傅里叶分析

好的示波器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根据kvl来分析的话,是没法分析那个高次谐波从哪里来的,毕竟12v是纯的 (基于理论分析

网友A:
你钻不出来了

高次谐波的产生是因为功率管的开关状态 至于用kvl分析  没用过  也不知道二者有什么 直接的联系

楼主:
但是我想不通,根据kvl-任何一个回路电压的代数和是0,我外部输出电压只有12v,也就是内部的电压代数和应该也是12v,怎么会有高次谐波的呢,

网友B:
你的想法模型太简单了。
省略了所有的寄生电容和电感

网友C:
知识面太窄,考虑问题就会出错。
好比上学时,等上初二了,才发现初一的题目这么简单。
任何公式和公理都有前期条件的。
比如天线,按照常规考虑,是一个端口的器件,是开路的,实际上,对于高频信号,天线会辐射的。

楼主:
7# gx_huang ----
能否针对我的问题详细讲解一下。哈哈

楼主:
6# zjp8683463 -------------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C:
LZ的意思是这样的:
12V的蓄电池是纯净的直流,怎么会产生谐波呢?

那么我来问:
用电池供电的发报机,怎么会产生射频信号呢?
逆变器怎么会产生220V交流?

告诉你,12V直流连接线性器件,稳态后是不会产生其它频率成分的。
但是有开关电路、有类似三极管、二极管等非线性器件,才会产生谐波。
这是基本常识,让大学教授教小学生,难度很大的。

楼主:
10# gx_huang ---------------------------------
从你刚才讲的这个角度,我也是能理解的,但是怎么kvl怎么去理解的呢,
我现在在这个角度就是不能钻出来,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