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小弟看看这卷子怎么做啊~~~

楼主(2011-06-08):
电力电子技术(A

    问答题

什么是维持电流?什么是擎住电流?
晶闸管元件后,怎导通样才能由导通变为关断?

画出晶闸管的阳级伏安特性,标出确定晶闸管额定电压的电压名称。
半控桥式整流电路,L负载,脉冲突然切除会出现什么现象? 如何解决?
有源逆变的条件是什么?

    填空题

1   1
三相半波整流电路,R负载,触发脉冲出现在自然换向点之前,晶闸管(          )换向,输出波形顺序是(                 )。
     2    2       三相半波整流电路,电动机负载,合闸后电动机处于静止状态,此时a相脉冲距a相电压起始点(     ),控制角 是(     )。

3   3
考虑安全裕量,晶闸管通态平均电流的表达式是(

4   4
逆变器的换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串 5
流电感式电压型逆变器晶闸管导通角度是(
       ),串流二极管式电流型逆变器晶闸管导通角度是(      )。

六    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
L负载,锯齿波同步的触发电路,主变压器的组别为Dy1,试确定出同步变压器的组别。

出三相半波整流电路
L负载主电路,并画出换相过电压保护,短路保护和di/dt保护器件。

电力电子技术(B

一、
问答题

1、              1      根据晶闸管的阳极伏安特性,说明什么是晶闸管的额定电压?
2 根据晶闸管通态电流的定义,说明什么是晶闸管的额定电流?

3、                3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对触发脉冲宽度有什么要求?为什么?
4、
什么是逆变?哪些电路不能实现有源逆变?
5、
什么是逆变失败?逆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二.填空题

1、
晶闸管元件由断态到通态,脉冲切除后,能够维持元件导通的最小阳极电流叫做(          )。
2、
晶闸管输出电流波形减少一倍,有效值减少到(     ),电流平均值减少到(     )。
3、
三相半波共阴极逆变电路,晶闸管主要工作在(      ),晶闸管元件主要承受(       )。
4、
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同一相脉冲互差(      ),相邻相脉冲互差(      )。
5、
三相半波整流电路,L负载,I2IT的关系是(    ),I2Id的关系式是(      )。

七、

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反电势负载可逆运行,整流变压器接法为D,y11,锯齿波同步的触发电路,试确定同步变压器组别,并画出同步分析向量图。

电力电子技术
C

一、判断题(对的画“”,错的画“X”)

1、通常把晶闸管的UDRMURRM中较小的值标作该器件的额定电压。(

2、在晶闸管导通后,如果对门极加反向电压,则晶闸管不能继续导通。(

3、整流变压器的漏抗越大,则换相重叠角越大。(

4、可控整流电路都可以实现有源逆变。(

二、问答题

1、
晶闸管元件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2、
晶闸管元件的额定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3、
晶闸管元件通态平均电流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4、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是什么?

三、填空题

1、
晶闸管元件由通态到断态,能够维持元件导通的最小阳极电流叫做(
)。
2、
电流波形系数的定义表达式为(
,额定情况下的波形系数为(
)。
3、
流过晶闸管同一电流波形,导通时间不同,波形增加一倍,平均值增加到(
)倍,有效值增加到(
)倍。
4、
三相半波共阳极组整流电路,晶闸管元件主要工作在电源电压(
),晶闸管元件主要承受(
)。
5、
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L负载,I2IT的关系式是(

,
I2
Id的关系式是(
)。

六、
三相半波共阴极整流电路,反电势负载串大电感,电流连续。
1、绘出 =30°时的Ud波形及UT5波形
2、画出逆变状态主回路,并标明有关极

七、
图示电路,三相全桥式整流电路,大电感负载 , =60°时,与T3串联的快速熔断器熔断,画出此时的Ud波形。

小弟是法学本科毕业~~~学士学位~~~不是念工科的~~~~工作5年了~~~~因工作的原因而又念了一门~~~但在工作中也用不上~~~~但公司要求~~~~也没办法~~~~~所以才来请教各位的~~~~而不是那些在校生没好好读书拿到卷子都不去做的~~~~希望大家能理解~~~帮帮忙

网友A:
这样也行。。。。。
    拿到考试试卷。。都不愿自己做。。。。。。。。。

网友B:
自己查课本去

楼主:
吐血~~~小弟是法学本科毕业~~~学士学位~~~不是念工科的~~~~工作5年了~~~~因工作的原因而又念了一门~~~但在工作中也用不上~~~~因公司要求~~~~没办法~~~~所以才来请教各位的~~~~而不是那些在校生没好好读书拿到卷子都不去做的~~~~希望大家能理解~~~帮帮忙

网友C:
我有答案

网友D:
找老师去,他有.....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