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的LDO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1-06-08):
板子上有用一个PMIC,最后剩下2路LDO不用了,该2路无EN,输入输出应该如何处理,目前是在输入输出上挂个0.1uF的电容。

网友A:
可以悬空,或者输入接到就近的电源输入侧,输出悬空。

网友B:
我觉的这样处理就行吧

网友C:
在不影响后置电路的情况下悬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