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驱动数码管的疑惑

楼主:
用义隆78P153S驱动数码管,P6驱动段,P52,P53驱动位,其中,除了P62,P64两个段其余的都亮了,不知为何?
程序如下:
ORG 0
JMP   MAIN ;PROGRAM STAR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ORG 8
TCCI:
INC     SEC
ENI
RETI

;--------------------------------------------
MAIN:
MOV     A,@0B11000000
MOV     A,@0Xff ;下拉控制寄存器,
     ;P5.0下拉使能
     ;P5.1下拉不使能
     ;P5.2下拉使能
     ;P6.0下拉使能
     ;P6.1下拉使能
     ;P6.2下拉使能
IOW     IOCB

MOV  A,@0Xff
IOW  IOCD  ;上啦控制寄存器,P6为上啦使能
MOV     A,@0XFE
IOW     IOCF
MOV     A,@0X40  ;TCC信号源为内部指令始终
MOV     CONT,A
SCAN:
MOV     A,@0x00  ;;0x0f 不显示
IOW     IOC5
MOV     A,@0X00
IOW     IOC6

INC  MY
MOV     A,@0X07;
MOV  P5,A
MOV     A,@0X00;
MOV     P6,A

CALL    F_DELAY

SCAN0:
NOP
NOP
MOV     A,R6 ;读P6口寄存器

MOV     A,@0X0b;
MOV  P5,A
MOV     A,@0X00;
MOV     P6,A
CALL    F_DELAY
MOV     A,@0Xff;
MOV  P6,A

MOV     A,@0X07;
MOV  P5,A
MOV     A,@0Xbf;
MOV     P6,A
CALL    F_DELAY
MOV     A,@0Xff;
MOV  P6,A
SCAN1:
COM  P5
JMP  SCAN0;

;--------------------------------------------
F_DELAY:
MOV     A,@200
MOV     SEC,A
L_LOP:

DJZ     SEC
JMP     L_LOP
RET

楼主(2011-06-09):
P63已悬空,换到P67,但仍有P64不亮...

网友A:
应该拿鞭子抽,这样的问题也要上来问?

自己耐心点对这数据手册仔细看,认真动手检查电路连接等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这也上来问!?

楼主:
应该拿鞭子抽,这样的问题也要上来问?

自己耐心点对这数据手册仔细看,认真动手检查电路连接等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这也上来问!?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用过EM系列的...
有些东西芯片资料里也没讲的...

网友B:
LZ又发一次,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可以考虑转行了

楼主:
数码管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C:
用的汇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