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_GetClocksFreq函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9):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在固件库手册上描述的功能是返回不同片上时钟的频率

我的问题来了:我现在用的F100,48脚的片子,3.5.0的库,最大频率为24MHZ,
直接在RCC初始化中用SystemInit();这个函数。

想看看各时钟的频率,就用写了个下面这个函数:
void test_clock()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_t);
  T_SYSCLK=RCC_Clock_t.SYSCLK_Frequency;
  T_HCLK=RCC_Clock_t.HCLK_Frequency;
  T_PCLK1=RCC_Clock_t.PCLK1_Frequency;
  T_PCLK2=RCC_Clock_t.PCLK2_Frequency;
  T_ADCCLK=RCC_Clock_t.ADCCLK_Frequency;     //测试各时钟频率
}
在KEIL中查看T_SYSCLK,T_HCLK,T_PCLK1,T_PCLK2,T_ADCCLK这几个值分别如下(十进制):
T_SYSCLK=13824
T_HCLK=13824
T_PCLK1=13824
T_PCLK2=13824
T_ADCCLK=6912

而手册上说返回值都是单位为HZ。。
这样的话,岂不是只有13.824kHz?
所以有些不解了,求解答。。。

网友A:
函数返回的数值只是寄存器设置的数值,而不是实测的数值,所以你需要先初始化好各个寄存器后再调用这个函数才有意义。

网友B:
必须先初始化各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