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抗ESD特性

楼主(2011-06-09):
XC9572XLQFP64用在前面板上,做键盘扫描使用。看给芯片的资料是ESD protection 2KV。 结果整机在做ESD测试的时候,2KV不到这颗芯片就lock掉了。需要重新上电以后才能正常工作。怀疑是触发器锁死。
具体实验条件是: BNC的接触式ESD。和前面板没有直接连接。BNC地和外壳地通过电容和1M电阻连接。 前面板是外壳地。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颗芯片锁死的。
谢谢!

网友A:
这颗芯片的ESD,在人体模型放电下是200~3000V,在充电模型放电下只有1000V。
你看你是不是模型选错了
芯片的ESD放电,是对管脚直接进行的,应该比你击穿空气放电还要强一些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对这颗芯片直接ESD,而是对BNC连接器进行接触式ESD测试,并且这颗芯片和做测试的BNC不在同一块板子上。如果通过板子串到这颗芯片,电压只有几十伏,应该不会被打死。问题是现在这颗芯片会在BNC做ESD的时候lock掉,只能重新上电才能恢复工作。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谢谢

网友B:
这个帮不了楼上呀

楼主:
这颗芯片的ESD是对芯片pin直接做ESD测试的数据是吧?一般如果有写ESD保护的,在芯片设计上会有ESD保护电路的。 但是目前针对我做的系统级的ESD没有什么用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颗芯片会lock呢?

网友C:
是不是耦合到电源上去了?因为电源上的干扰造成了芯片出现问题?猜测

楼主:
如果是耦合到电源上去的话,有办法把干扰去掉吗?有试过在这颗芯片的供电电源上加大电容和磁环,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D:
串模干扰是两条电源线之间(简称线对线)的噪声,共模干扰则是两条电源线对大地
(简称线对地)的噪声,上面的图有两个输入端、两个输出端和一个接地端,使用时
外壳应接通大地。电路中包括共模扼流圈(亦称共模电感)L、滤波电容C1~C4。L
对串模干扰不起作用,但当出现共模干扰时,由于两个线圈的磁通方向相同,经过
耦合后总电感量迅速增大,因此对共模信号呈现很大的感抗,使之不易通过,故称
作共模扼流圈。它的两个线圈分别绕在低损耗、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磁环上,当有电
流通过时,两个线圈上的磁场就会互相加强。

楼主:
这颗芯片在受到强干扰的情况下,会把IO脚lock掉进行保护吗?一个实验表明,是这颗芯片死掉了,表现在不能输出想要的波形。 重新断电再上电以后,恢复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在ESD实验中,没有把它打坏,只是lock住了。之前有怀疑是不是里边的逻辑混乱,导致状态机陷入不确定的状态,从而表现为lock,现在不能表明是里边的逻辑出了问题。

楼主:
现在的实验表明,不是里边的逻辑出了问题而导致锁死的,而是芯片本身死掉了。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dizzy:,帮不上。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以改成4层板来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放假才回来,如果你的芯片是因为状态机跳到其他位置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设计还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