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232和RS485互转电路一个不懂的地方!

楼主:
上图中的RS485的方向切换怎么能实现呢?
R2in和R1in一样的是接收TTL电平,那
R2out岂不是也是正负压来回变化吗?怎么实现切换的呢?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2011-06-09):
:funk:为什么我现在发过的帖子就会自动结贴啊?
我没结的啊!

楼主:
疑问并没有搞明白,谢谢大家进来指点哈!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看,没有个人来回答下啊,帮忙解释下哈!!!!

楼主:
大侠们过来帮忙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简单说这个电路只发0不发1,当发送数据为0时,485接口片处于发送态,这是发出的数据自然只是0,当发送数据为1时,485接口片处于接收态,这时靠外部偏置R4和R5将总线拉到逻辑1的状态,于是1得意“发”出。

网友A:
如果楼主给出的悬赏分为0,按目前网站的规矩将自动结贴,而结贴后的帖子获得关注的机会会降低,这是为了鼓励大家多用悬赏分提问的政策,而使用悬赏分不会影响你的积分,二者是不同的来源,只要你多发帖、回帖,悬赏分根本就用不完,而悬赏分对自己毫无用处,也无法体现,就连你自己有多少悬赏分都看不到,那还攒着干啥。

楼主:
哦,谢谢了,晓得了,版规确实不清楚,以后注意!

网友B(2012-04-18):
楼主有试过这个电路没有?我做了一个怎么不行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电路是成熟的,原理也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不行,用示波器好好看看各个点的波形,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网友D:
6楼是对的

网友E(2012-06-06):
电路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
用过,很稳定的,就是一个非门!

网友G(2013-05-11):
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