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ip的send()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我在SmartARM2400上使用zlg/ip进行数据传输,发现延迟很大。后来在SEND()函数中发现OSSemPend(AppSemSend[num],400,&err)这条语句。我将参数中的400改成了1,发现数据传输很快,但是稳定性达不到了。有时候能够传完,有时候传到一半就不动了。。求大神指点。。。。PS:accept()中也有OSSemPend(AppSemCon[s->queue[i]],400,&err)这条语句,我也将400改为1了。。

还有就是想问下为什么要在这两个函数中使用信号量呢?

网友A:
400 是超时量,也就是说400个心跳后还没收完就不收了;
而你改为1,那就变为1个心跳后还没收完就不收了,没传完很正常。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400上。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但为什么我将400还原,它只能接受1帧的数据了。。。。跟服务器设计也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