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比例阀控制电路分析,本人新手!

楼主(2011-06-09):
(无正文)

网友A:
先说清楚最左上输入信号是什么

网友B:
斩波稳流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用示波器量过,没有明显的波形,电压也很小,约1V左右,
其他IC20好像是过流检知信号, IC19是许可/禁止信号。
其他不知道了。

楼主:
搞不懂是怎么输出200-800MA的啊?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是靠同步RS触发器来实现的,检测峰值电流到达目标时关闭mos,直到下个周期再打开。
可以参考下芯片L6506的datasheet

网友C(2011-10-21):
同问,此类问题
  比例阀电流一般为0~1A电流
看过几种电流有很多都是用13005作为开关管,控制为DA电压0~5V或者4~20ma
请问用MOS管做开关有什么好处!
还有板上一般都有上限,下限,上升速度,下降速度可以调节,这个能有数字方式调节。

网友D:
这套电路板,十年前俺们就开始大批量生产了,用于压铸机的比例阀的控制,输入量是模拟量,通过码拨盘分压,分段控制压力的。最大压力、最小压力、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调节恰当的话,设备的液压动作会相当的平顺。

网友E:
纯模拟的。

网友F:
to LZ:
变送器来的4~20mA,来控制开关电源做的恒流源.
按这样的思路,网上有灰常多的LED恒流源电路供你参考了.

网友C:
PWM 方式,怎么决定控制周期?

网友F:
to jack.king 恒流源,讲究是准确度和纹波.

网友C:
to:nongfuxu
    谢谢!
   我之前一直都要的纯analog 信号的!
    发现有很多问题。现在想改成PWM方式!

网友F:
你到电源板块看看.有许多案例.

网友D:
PWM的周期有比例阀的机电物理参数共同决定,有经验公式,更重要的依赖实践,这方面德国的力士乐领先!
12# jack.king

网友C:
谢谢!
对了,这个控制比例阀的板用久了会出现压力板不稳定的现象,一般是那些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力士乐被博世收购了.
力士乐的泵不错,中国有仿的,但还差点.板的技术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