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竟然是调幅波!

楼主(2011-06-09):
我做了一个数控线性稳压源,测得纹波大概就是50mV左右,想通过滤波减小纹波,采用了输出直接并两个电容,一大一小的方法,也采用了lc滤波的方法,滤波之后纹波都变成了调幅波,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捕捉到得图像打不开,没转软件...

网友B:
连WINDOWS的画板都不会用?
示波器抓到的图像,BMP,PNG,JPG或是CSV

楼主:
4# caner_hn 兄弟,我弱弱的说一句,是. wfm格式,画板还真打不开

网友C:
截图不会?

网友C:
照相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