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出异常

楼主(2011-06-09):
最近的一块PCB上用了TI的DC-DC器件TPS54386,回来测试发现板卡上面的两片DC-DC输出的4路电压都不对,上电后板卡发出“嘘嘘”的声音,短路这些我都测量过,没有问题的,芯片坏的因数也不大,因为有其他几块板卡也是这个情况,本来DC-DC芯片上有个输出电压反馈脚,正常下应该是0.8V,现在测试发现这个脚上的电压很低,另外要说明的就是这个DC-DC电路是我们公司已经用了几年的电路,原理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哦,还望高手指点一下哦。
      我查询了一下资料,说这个“嘘嘘”声很 有可能是DC-DC上面的电感饱和了,请问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是的话要怎么改进呢?其他板卡上相同型号的电感为什么又没事呢?

网友A:
这个声音,一般是电感引起的,替换下电感,找原因
输出不对,看下那4路输出的电压 电流有多少再分析
另外是否有钽电容,一般钽电容坏了,电压也不正常的

楼主:
板卡上的电容主要就是钽电容,但我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有被击穿或算坏的哦?

楼主:
另外,假如是电感引起的话要怎么改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图呢?电感参数呢?

网友A:
1 刚看了下芯片资料,他只有2路输出,你的4路哪来的?图是怎么接的?
2 另外经验谈:一般DC/DC输入输出端电容用陶瓷电容比钽电容要好,而且容值不要和手册上差太远,太大反而不好。
3 还有可能芯片底下哪个焊盘没焊好。以前我有过这种情况,输出电压不对,也不短路,不过电感倒是不响,你拆下重焊下试试。

网友A:
手册上要求的是铝电解和陶瓷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由于网络限制,公司的图我传不上来,原理图就是安装芯片手册上的参考电路来设计的,我用了2片,总共输出5V.3.3V.1.8V.1V这4路电压,现在测试是4路电压都不对,我用的电感式22uh的,这个电感式很早之前就开始用的物料,它的其他详细参数现在还一时查不到,但这个期间在我们其他板卡上同等电流下应用都是没问题的,现在的4路输出都只有0.6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DC-DC芯片换了其他板卡上能用的哦过来,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我的输入电压是12V

网友B:
跟负载有关,看提供其它地方是否没有响,负载越重更明显

网友A:
那你查下后端输出负载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TPS54386这个器件可以选择输出电流最大值,我尝试吧输出最大电流限制在1.5A后,输出电压更小了,只有0.2V左右,之前的最大输出电流为4A时,输出电压还为0.6V,这样的话就应该跟电感的饱和没有关系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板子上面5V与3.3V由同一片芯片产生,5V的电源只给SATA硬盘供电,我现在没有接硬盘,我把3.3V那路上面的电感去下来后,5V的输出还是不对啊?

网友C:
把你图贴上吧,要不真不好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A:
后话,下次教你个办法,功率大的电源 在输出端串个π滤波,万一你电路有问题,断开电感,可以测空载电压的,也可以测试负载电流
输出小的话,串个磁珠或者OR电阻的,

网友D:
发出“嘘嘘”声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当时因为电源电路中某颗电容而导致,去掉那颗电容或者换中不同值的电容,就没了“嘘嘘”声。但是电压输出不正常没遇到过!

网友E:
楼主,你还是上个图吧?你负载电流多大?电感的峰值电流多大?

网友F:
确定 BP管脚所接的电容容值是否正确。我这边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是其他款 DC/DC

网友G:
负载电流过大。
测试空载的时候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在是图传不上来,公司对网络有限制,办公电脑上的任何东西是穿不出去的,保密措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BP上的电容就是按照其DEMO上来接的,0.033uF,她的手册上写的接4.7UF到10UF电容,我换个电容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DEMO和我现在的板卡上均接的是10uf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进行过功耗统计,板卡上所有器件均按照最大电流计算,计算出来4路电压的最大电流都不会超过2A

楼主:
http://pdf.dzsc.com/20090603/200903100138505101.pdf
就是DC-DC的芯片资料,我的原理图就是33页的图,唯一不同就是后面的FB管脚的分压电阻不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G:
空载我也测试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

楼主:
最终还是没有解决掉,最后的处理方式:返厂处理,哎

网友H:
无图无真相

网友I(2011-07-20):
换电感就行了,换成绕线式的那种

网友J:
是要查查不同批次的电感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