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一个程序,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6-09):
程序如下:
为一个I2C传输检测程序

I2C_Event=(INT16U)0x1701;     /*!< EV5: SB=1 */

ErrorStatus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TypeDef I2C_Event)
{
    INT8U flag1 = 0x00;
    INT8U flag2 = 0x00;
    ErrorStatus status = ERROR;

    flag1 = I2C_SR1;
    flag2 = I2C_SR2;

    if((I2C_Event & (INT16U)0x0F00) == 0x0700)
    {
        if(flag1 & (INT8U)I2C_Event)
        {
            status = SUCCESS;
        }
        else
        {
            status = ERROR;
        }
    }
    else
    {
        if(flag2 & (INT8U)I2C_Event)
        {
            status = SUCCESS;
        }
        else
        {
            status = ERROR;
        }
    }

    return status;
}

求教:
1. “if(flag2 & (INT8U)I2C_Event)”,根据上下环境,这一段是判断I2C_SR2的bit2:0。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这三位有任意一位置‘1’,应该是status=ERROR才是,还请高手讲解一下此处设为status=SUCCESS的原因;

2. 为什么会用这种判断方法?这种方法的编程思路是怎样的,可否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拜托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问题太幼稚吗?怎么没人反应一下啊

网友A:
I2C 推荐使用软件模拟的 :)

网友B:
if(flag2 & (INT8U)I2C_Event)

因为贴的不完整,大概意思应该是两个标志位做&运算,‘这一段是判断I2C_SR2的bit2:0。根据我的理解,如果这三位有任意一位置1’,你为何搞成三个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