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ISP51能在win7上正常安装么?

楼主(2011-06-09):
好像驱动装不了?

网友A:
ISP51是软件,你说的是JET51、还是SLAB、还是PRO-06。
如果是32bit版的WIN7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B:
如果是JET51,在win7 64bit系统下,无法安装驱动,可以采用如下的测试驱动。在win7启动的时候,先按F8禁止数字签名,然后安装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