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带USB的MCU,要求管脚少

楼主(2011-06-09):
我想自己做一个PPT翻页器,就是无线遥控电脑上的PPT文档翻页,大家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方案,好像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推荐个带USB的MCU,要求管脚少,我看过一个翻页器,MCU是8脚的,不过芯片型号抹掉了

楼主:
希望引脚不要太多,用在这里有些浪费

网友A:
8脚也算多 那还挺困难的

网友B:
PPT翻页是模拟的鼠标或键盘吧?你的IC除了U口之外还要和无线IC通讯,至少要带个UART或SPI总线。浪费不浪费最实际的还是看你花多少银子。引脚少的MCU不一定就便宜,有的片子20多条腿能做到5元以下,有的8条腿还卖到10元,只要封装空间不限,当然选便宜的。

CY7C63813是低速USB的,但做键鼠这类HID输入足够了。18脚,批量价3.5元以上。
还有16pin的CY7C63310-SXC。

SO-8的型号我不知道,不排除是定制IC或GPIO模拟USB时序的可能。

楼主:
楼上很好的建议

楼主:
方案一:红外发射头+射频接收芯片RX3310+PT2262/2272硬件编解码+51MCU+USB接口芯片PDIUSBD12。系统软件真是个大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定。:)

楼主:
方案二:国产无线收发模块T500AS/J04E+带USB的MCU-CY7C63723。以前没搞过射频通信和USB通信,是不是这个方案更容易实现?

楼主:
希望各位从成本、开发难易程度或者其他方案上给些建议:D

网友C:
买个无线鼠标用算了...

网友D:
我有个朋友用2.4G做的无线教学话筒方案,应该和楼主说的方案差不多。如果用红外,应该更便宜,但用起来不舒适吧!

楼主:
无线鼠标控制距离不远,我是想自己做,哈哈。无线话筒得用2.4G做。

网友B:
我做的是CY7C63813 + nRF24L01。
D12+51的我用不惯,外置SIE的片子用起来总觉得耦合度不是特别好。我现在做USB主要就是用STM32、CY7C68013A还有PIC18F4550这些内置USB的。

楼主:
谁知道如何查看以前发表的帖子?我发现,如果结帖之后,过一段时间就找不到了,想再看看旧帖子。在已回复的我的发言里只有未结帖的内容,以前的已经结束的到哪里找呢?

网友B:
点自己的头像,新页面中自己头像下方有“搜索帖子”,点开就是列表。我看了,我以前结的也能搜到。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E:
那个8个脚的我想应该是AVR的单片机,模拟的USB

网友F(2011-07-14):
avr 模拟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