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SG3525的朋友,我搭的这个电路为什么震荡不了

楼主(2011-06-09):
我用SG3525搭了如下的电路,做的是PWM电路,11跟14输出,9脚跟1脚连起来将误差放大器作为电压跟随器,2脚的电压跟振荡器产生的锯齿波比较从而产生脉宽调制信号,可是我从4脚测量没有锯齿波产生,朋友们帮我分析分析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1、Vin为多大,3525会有要求
2、9和1直接相连。。这个可以么。。。一般都是用PI调节反馈吧。。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B(2012-02-07):
检查一下RD(r2),元件资料中说的他最大为500hom

网友C:
5脚和7脚之间的电阻R2太大了,换成100欧的试试。

网友D:
R2阻值太大

网友B:
1脚和9脚不能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