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动态改变PWM频率

楼主(2011-06-09):
STM32 动态改变PWM频率,为什么输出的频率不对

网友A:
因为你程序错了

网友B:
频率的计算公式  在不分频的情况下PWM频率=系统频率/(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如果想改变频率只要改变计数器的重装值 如 TIM3->ARR=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arr设置成变量  改变pwm的占空比则是要TIM3->CCR2  改变CCR2寄存器的值 就ok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2015-08-08):
引用 网友B:
频率的计算公式  在不分频的情况下PWM频率=系统频率/(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如果想改变频率只要改变计数器 ...

自动重装值还要加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