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型号!

楼主(2011-06-09):
(无正文)

楼主:
要求性能好的!

网友A:
mos 用的不是很多,可以找一个厂家,直接咨询他们可能较快解决此问题

网友B:
楼主用三个stb80nf55l的管子并联完全没有问题哦。其内阻只有0.008欧,是IRFP150(0.055)的1/7,当电流为40A时,其(直流)功率损耗为1600X0.008/3=4.4W;耐冲击电流将近1000A,也足够使用。
一般40A的充电器最大供400Ah的蓄电池使用,其内阻约为1.25毫欧(100Ah为5毫欧),加上电路回路的内阻约为1.5毫欧,可以估算最大冲击电流约为15V/0.0027欧,约为600A。

网友:
1、不要放弃从外围找原因,这样对MOS要求过高,成本划不来;
2、看MOS管哪家做得好,直接上其官网按要求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