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LED车灯的?请进

楼主(2011-06-09):
目前有个课题要求做这个,完全不懂,怎么办?

网友A:
太模糊了,LED车灯?装自己车上啊。

网友B:
去TI的网站查合适的LED驱动器。

网友C:
主要是驱动电路部分

楼主:
现在不知道车灯跟汽车都有什么接口?仅仅只有电源线吗?

网友D:
肯定有别的接口。。大灯/小灯。。远光灯。转向灯。。日间行车灯。。高位刹车灯。。。看你具体什么要求。。一般LED驱动器上面都有类似的 En接口或者调光方式。。

网友E:
学生的作业寻求网上的帮助的 这些年 很多呀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太宽泛了,要具体一些,这样高手才能给你指点,不然无从下手。

楼主:
肯定有别的接口。。大灯/小灯。。远光灯。转向灯。。日间行车灯。。高位刹车灯。。。看你具体什么要求。。一般LED驱动器上面都有类似的 En接口或者调光方式。。 ...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现在的车灯安装应该换个灯泡就可以了吧?不会有其他很多复杂的接口吧?我是说普通的白炽灯?

网友G:
车载电源是24V,市电才是220V,你把白炽灯整上去可以和萤火虫比亮度了!LED车灯的设计也要基于电源电压是24V的现状。
输入恒压DC24V,输出恒流模式,很容易设计的,拿钱,俺给方案!:P

楼主:
车载电源不是12v吗?怎么是24v啊?

网友H:
To 11楼:
白炽灯就只有220V的吗?

网友H:
To LZ:
成品的LED车灯当然会做成根品尝车灯一样的借口,以便别人可以简单更换。
就好比市场上卖的市电LED,也会做成常用的市电灯头,以方便别人自己购买、安装,而不会只卖内部的LED给你,害的你自己去改装电路。

一般车灯确实只有电源线,所以确实需要你做的车灯做成只要输入电源就行。

至于不同的借口形状、路数、则是和原理无关的。

网友I:
小车的电压一般是12DC,只有大型客车的才是24v,对于led只是注意其两端的电压不太高就行了,如3V

楼主:
小车的电压一般是12DC,只有大型客车的才是24v,对于led只是注意其两端的电压不太高就行了,如3V
引用 网友I:

谢谢!收益啦!

楼主:
另外请问驱动LEd使用恒流好还是矩形波好?

楼主:
顶啊顶,直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为止!

网友J:
LZ你顶啥啊,哈哈,啥问题都没提清楚,人家怎么帮你说清楚呢

车灯? 车大灯? 小灯?转向灯?刹车灯?还是车内照明灯?

网友K:
LZ看来对LED所知甚少,连具体应用要求都提不出来。

对于驱动来说,你至少应该提供输入电压,负载LED电流、连接方式、数量等信息,否则别人怎么给你提供方案???

更不要说还有其他的EMC及相关的保护问题了。

楼主:
LZ看来对LED所知甚少,连具体应用要求都提不出来。

对于驱动来说,你至少应该提供输入电压,负载LED电流、连接方式、数量等信息,否则别人怎么给你提供方案???

更不要说还有其他的EMC及相关的保护问题了。 ...
引用 网友K:

尾灯和刹车灯

网友L:
小车电池是12V...哪是24V啊。。。             LED光线惨白惨白的,视觉效果并不好,当大灯的话,俺怀疑长时间看会不会看得清路。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做过LED车灯开发的?我准备就LEd车灯开发做个长久讨论帖。。。。希望大家支持

楼主:
有人用过max16804

网友M:
SUPERTEX 有相关驱动芯片
可以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