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6-09):
为什么我在官网上下的例程打开后原理图是乱码啊。。难道是我的PSOC Creator 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 哪个例子? 你用哪个PSoC Creator?

网友B:
能贴个图看看吗?

楼主:
我看的是Hibernate_WakeupWithPICU.cyprj  这个例子。也不光是这个例子。我在论坛下载的几个例程也有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打开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程序可以阅读。我装的是PSOC DEVELPPMENT KIT 里面带的光盘PSOC 3 的Psoc creator 1.0。一点击安装就连续装三个。Psoc creator 1.0和Psoc programmer 3.11、Psoc development kit 1.0.。。不知道Psoc programmer 3.11、Psoc development kit 1.0,这两个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A:
哦, 请去官网下最新的psoc CREATOR 610MB那个

网友B:
回复 楼主:
Psoc programmer 是烧写程序的,另一个应该是和工具本身有关的

楼主:
8# jxin 是不是下载好那个装上就i能用了。烧写程序什么的也可以。还是需要在下载个programmer来下载程序??

网友B:
对。论坛页面最上面有软件下载链接

网友A:
610MB那个 包括了PSoC Creator 和PSoC Programmer, 装上610这个,就可以用了,这也是我推荐大家使用610M这个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装上610M的安装包之后编译下载程序很正常,可为什么调试的时候不行呢?会弹出一个窗口。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PSoC Creator > .cydwr > system > Programming/Debugging > Debug Port Selection, Enable

楼主:
14# jxin 我按照你说的改了之后又有个错误。

楼主:
我改了也不行

楼主:
是不是装上那个610M的一切就可以啊。别的不用设置。我的怎么这么麻烦。难道是我的系统的问题??

网友C:
16# zzgezi 选择 swd  xres  V勾上

网友A:
你是这样打开这个例程的吗?
PSoC Creator > file > open > example project.

在16楼中,好像你的debug port select 没有选?

网友D:
系统?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