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咋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09):
使用一个VCC就可以,双击一下将Value改成 +24V 就可以使用了。
负极就是一个GND符号就可以了。

再不行,就看Manual吧。

楼主:
电路里还有一个5V地,和24V地不混了?

楼主:
那个Vcc没法改啊?

网友B:
加一个电源符号改电压值就行了

网友C:
双击 在属性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