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038波形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用了MAX038芯片。但是按照电路图连接号以后并无输出波形。REF引脚输出的电压也不是2.5v 19管脚输出的电压接近于0.请高人指教。电路原理图是按照datasheet中给的接的。只是电阻值有些变动。可就是没有输出。请问什么原因啊?本人是菜鸟级选手。

楼主(2011-06-09):
补充一下。已经换过一片038芯片了  应该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如果你是按照芯片资料来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信号你可以用如下步骤检测:1,芯片电源引脚是否正常供电;2,你印制的电路板是否按照电路图,也就是在你搭建或者画pcb板时候是否有错误;3,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的地方出现。

楼主:
电源供电正常,基准电压输出端有时有有时没有,根本达不到2.5V 我也用面包板测过,就是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