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Q2为什么会坏,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09):
电压过高时Q1导通Q2不导通,输入端接220V时Q2烧坏.

网友A:
220接哪里?
就一根线输入?

楼主:
另一根接在Q2的E极,忘了画了。

网友B:
(R2+R3)/R4=122/0.75=162.6
与一般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一个数量级,甚至比一般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还大,
所以Q2处于放大不饱和状态,Q2的功耗就会很大,坏就不奇怪了!
把R2改为22KR,去掉R3就差不多了。

网友C:
输出是什么?如果是感性负载才考虑耐压问题,否则只能是发热烧毁,原因如6楼所言。

楼主:
接几十伏时能正常工作,Q1饱和,Q2截止,输出是高电位,接的不是感性负载,是接电瞬间烧的.

网友D:
接几十伏时能正常工作,Q1饱和,Q2截止,输出是高电位,接的不是感性负载,是接电瞬间烧的.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是耐压参数的,你应该查一查你的选择Q2型号是否能容许能承受220V电压,另外,你还需要留出一定的余量,所以实际还要比这大。

网友B:
接几十伏时能正常工作,Q1饱和,Q2截止,输出是高电位,接的不是感性负载,是接电瞬间烧的.
引用 网友E:

BU406 :400V ,5A ,60W
瞬间烧的,你该首先怀疑是不是EBC接错了,再就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与一般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一个数量级,甚至比一般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还大,
所以Q2处于放大不饱和状态,Q2的功耗就会很大”这位前辈,这个说法如何用数学公式论证

网友E:
由此贴可知,山**管的参数还有很多人没搞懂哦,都去补课吧!三极管的耐压有Vcbo,Vceo,前者是发射结短路时CE耐压,后者则是基极开路时CE耐压,楼主给基极串个几十K电阻,相当于开路了,Vcbo不适且了,要按Vceo这一项200V去考虑,不击穿才怪呢。

网友B:
楼主给基极串个几十K电阻,相当于开路了,要按Vceo这一项200V去考虑,不击穿才怪呢。
这一句不赞同。

网友E:
真理面前,由不得你不赞成,哈哈

网友B:
LZ贴全图吧,有元件的帮测试一下。

网友E:
根据本人的基础知识判断:
1, 通常的三极管发射结反向耐压均为6-7V, 如果管脚弄反,绝对不能在几十伏不击穿,几十伏减8V除以750欧,几十mA,发射结杠不住这么大的反向电流;
2, BU406集电结在330V的反偏下,穿透电流最大5mA,典型值没写,算1/10,这个电流在几十K电阻上的压降肯定超过发射结压降,因此Q2处于线性区,只能杠200V,超过了会有诱发二次击穿的热点形成。

网友B:
PowerAnts应该看一下2SC1623这个耐压更低的。

网友E:
如果没时间研究完三极管的一百多种参数,那也得好好把一种三极管的datasheet看透,整完一颗也就能灵通了。其实俺在16楼说的,在SOA图表上有显示

网友E:
PowerAnts应该看一下2SC1623这个耐压更低的。
引用 网友B:

这颗不承受高电压,D2超过12V导通了,Q1就饱和导通,耐压何需高?

网友B:
这颗不承受高电压,D2超过12V导通了,Q1就饱和导通,耐压何需高?
引用 网友E:

这个会反映出他的应用场合,因为他也没贴全图,假如Q2一直截止他要Q2有何用。

网友E:
主贴的图,是希望输入电压低于D1击穿电压时,Q2导通,输入电压超过d1击穿电压时,Q2截止。看图说话

网友E:
不管他怎么接,要什么状态。只要BU406基极串了大电阻,CE极间绝对不允许加200以上

网友E:
总结:处于线性区的三极管,CE间电压不能超过Vceo

网友G:
Q2放大倍数太小,没工作在开关状态。只有减小R2,R3可改善。

楼主:
Q2只有在低压时导通,我做了测试,把Q2的B极电阻去掉,空载时接250V直流不坏,B极接地,EC极接250V真流也不会坏,把Q2的电路去掉,接250直流,发现Q1 C极上有2.5V的直流,这样子就明白为什么烧了.

网友F:
18# PowerAnts 三极管有一百多种参数?第一次听说。包不包括重量:lol

网友E:
R3要减小到几十欧,或直接短接,令Q1饱和导通后,将Q2的集电结穿透电流拉光,可让Q2进入完全截止,Vcbo条件成立

网友E:
Q2只有在低压时导通,我做了测试,把Q2的B极电阻去掉,空载时接250V直流不坏,B极接地,EC极接250V真流也不会坏,把Q2的电路去掉,接250直流,发现Q1 C极上有2.5V的直流,这样子就明白为什么烧了. ...
引用 网友E:

B级接地,加400V都不能坏,坏了去找商家索赔

网友E:
18# PowerAnts 三极管有一百多种参数?第一次听说。包不包括重量:lol
引用 网友F:

你去看半导体物理

网友F:
12# PowerAnts 蚂蚁大叔,您研究三极管研究多少时间才有你认为透的境界

网友D:
总结:处于线性区的三极管,CE间电压不能超过Vceo
引用 网友E:

同意蚂蚁此条,这种情况三极管多数会萎了

网友B:
Q2只有在低压时导通,我做了测试,把Q2的B极电阻去掉,空载时接250V直流不坏,B极接地,EC极接250V真流也不会坏,把Q2的电路去掉,接250直流,发现Q1 C极上有2.5V的直流,这样子就明白为什么烧了. ...
引用 网友E:

你这叫蚂蚁情何以堪啊!:lol

网友E:
12# PowerAnts  蚂蚁大叔,您研究三极管研究多少时间才有你认为透的境界
引用 网友F:

俺还在门外边,唉

网友H:
唉,BU406的CE电压只有200V,这个把CB电压看成CE电压了

网友E:
你这叫蚂蚁情何以堪啊!:lol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么快就想俺出丑?

200V的标称耐压,短时间内加250不怀很正常,你接100个观察几小时看看?你见过400V的电解电容上电800V,10秒不坏没?

网友B:
该去掉R5这才是大家都忽略了的。

网友B:
呵呵,这么快就想俺出丑?

200V的标称耐压,短时间内加250不怀很正常,你接100个观察几小时看看?你见过400V的电解电容上电800V,10秒不坏没?
引用 网友E:

哪敢让你出丑,下回被你逮住我就更丑了。
心态平和点啊!

网友E:
一个一个来,R3要砍,R5也要砍。这两个都是Q2处于线性区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Q2坏并不是发热巨大,而是处于线性区,CE电压超标导至二次击穿。

Ib2=3/33K=0.1mA, BU406 hFE为30,3mA的IC,无论如何不会上电就炸

网友E:
哪敢让你出丑,下回被你逮住我就更丑了。
心态平和点啊!
引用 网友B:

俺说要大家补三极管,并非针对你,看清楚哈

网友B:
你放心,其实我的心态是很平和的。
LZ以后贴图要贴全,这样别人才不会走弯路。
这也反映出大家设计时不爱计算,即使简单的计算也能发现因为R5的原因Q2无法完全截止。

网友E:
你平和不平和不关俺的事。俺前几天还反对过maychang呢,按你的意思,俺是跟maychang过不去?

你有没有把网友挑错的内容记录下来?感谢网友?俺有干这事儿呢,哈哈

网友B:
俺在这里要说的,在23楼已经总结,解决楼主问题的,只有这么一条。
引用 网友E:

其实那个图大部分是与功率相关的,406与407的线大部分就是重合的,而耐压不一样。

网友E:
SOA由Icm,Vcoe, PD三者决定

网友E:
只有Vceo差50V,故而看起来就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E:
收工,吃饭,上工地,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原因找到了,明天上300V直流测试,另小电流时BU406的HFE有180。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完善一下,应该把R5移到Q2 E极下面,阻值改为几R~10R,做个小施密特,Q1、Q2 E极接在一起,这样状态的转换会干脆一点。

网友I:
由此贴可知,山**管的参数还有很多人没搞懂哦,都去补课吧!三极管的耐压有Vcbo,Vceo,前者是发射结短路时CE耐压,后者则是基极开路时CE耐压,楼主给基极串个几十K电阻,相当于开路了,Vcbo不适且了,要按Vceo这一项2 ...
引用 网友E:
[/quote

网上的资料好像不一样?

网友I:
还是说发射结短路时CE耐压,就是指E极开路时的集电结击穿电压?谢谢。

网友J:
好难好难

网友K:
真理就是讨论出的,羡慕你们

网友L:
看了蚂蚁的分析,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三极管有那么多参数,希望哪天有蚂蚁的境界。

网友M: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R2+R3)/R4=122/0.75=162.6”这个式子,看不大懂,望解答,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R2+R3)/R4=122/0.75=162.6”这个式子,看不大懂,望解答,谢谢。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参考/借鉴变压器的次级阻抗折算到初级,便于分析问题。
(R2+R3)/R4是计算基极电阻与集电极电阻的倍率,再与三极管的β做比较,方便判断三极管是否能饱和。

网友N:
请问大侠们:750的电阻干嘛去了哦&

网友O: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