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11-06-09):
请教个问题。我的开发板是不带晶振的,我要使用内部晶写串口通信,怎么搞?时钟也一直不会设置。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1C8T6。麻烦了,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救下我这个超级菜鸟呢:Q

网友A:
使能串行口模块时钟
设置串行口相关引脚的模式
设置串行口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B:
固件库帮助文件里有例程,可以查看源码的

楼主:
RCC_DeInit();                                                                 //RCC寄存器复位

  RCC_HSICmd(ENABLE);                                                //内部晶振开启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2 * 8 = 3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8);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D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我的RCC函数有问题吗?  程序根本没运行,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