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

楼主(2011-06-09):
我现在有两个LED灯珠,一个1W,一个0.5W,我想把他们并联使用。请问可以吗?

网友A:
串个小电阻再并联。

网友B:
使用中LED都要串个电阻,因为他们压降都不一样,不串的话会亮度不一样,不一样颜色的LED更加需要

楼主:
是两个LED都需要串电阻还是Vf小的那个串,再问一下,两个并联支路的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是两个LED都需要串电阻还是Vf小的那个串,再问一下,两个并联支路的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引用 楼主:

当然是都串电阻。

网友C:
即使是一样的LED也不要简单并联,其参数是有离散性的,更何况不同型号的管子,各串个小阻值的均流电阻然后再并联即可。

网友D:
LED 并联比较麻烦。。

网友E:
Vf不一样,并联的话有可能导致一个灯亮,一个灯不亮

楼主:
均流电阻是什么样的电阻?我的1W和0.5W的LED的工作电流不一样啊,这两个并联支路的电流相差1倍。

网友F:
既然电流差一倍,你想啊,并联输入电压是一样的,所以加在LED上的电压会不一样,所以要加各加个电阻,这样保证每个led的工作电压都匹配,多于的电压就分到了电阻上。

网友G:
可以的,但要选择不同的限流电阻,功率小的电阻值大一些,功率大的电阻值小些,具体根据你的电源电压确定。计算方法是:led结压降乘以通过led电流,就是功率。不同的led结压降不同,有1.7V,有3V。具体要测量或看说明书

网友H:
加限流电阻

网友:
有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均流电路,就是用在LED并联上的,好像是用三极管和二极管实现的

LZ可以试试

楼主:
LS能告知一下是哪本书吗?谢谢

网友I:
电网上所有的电器都是并联的。

网友I:
所以,你各自单独算就可以。

网友J:
如果是恒压模式的电源,建议各串个小电阻,电阻的大小以两个灯的亮度和(压降)配置。
如果是恒流模式电源,不要并联。并联也可以,串多大电阻需要严格计算,并且根据灯的实际压降配置电阻。

楼主:
恒压和恒流同时供电,电路的输出是3.4V,500mA。

网友J:
不行!
结果可能是0.5W的烧了之后烧1W的。

网友:
LED驱动电路设计,作者: 温德尔(Steve Winder)

网友K:
如果二个LEDVF一样的话可并联后加恒流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