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与485复用

楼主:
如图所示不用跳线,直接将一个串口同时用于232和485,会不会有问题,条件是要么接232,要么接485,不会同时用。有没有这么用的,最好有实际案例,谢谢。

网友A(2011-06-09):
rx貌似会冲突

网友B:
不可以,两个接口芯片的输出都是强上拉型的,直接并联会造成电平竞争,应该使用数据选择器、模拟开关等进行选择,也可以串二极管,用线与的办法来并联。

楼主:
谢谢 两位
刚才测了485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232还是不行  正在弄
串二极管线与好像不行  其他的倒是可以

网友B:
注意方向,有线与和线或之分。

网友C:
我认为可以做到。
你可以尝试使用带有receive_enable和transmit_enable控制pin的IC
这样就可以避免竞争问题。

网友D:
如图,需要加两个二极管来解决接收的电平冲突。

网友E(点评):
我是小白,想请教下为什么接二极管就可以解决电平冲突啊

网友B:
楼上给出的图就是线与,如果二极管反过来叫线或。

网友F:
发送可以,接收不行

网友G:
好像是不行  如楼上所言  接受会出错

网友G:
用两级转换也许可以解  啰嗦点  也可以找485直接转232逻辑的芯片

网友H:
和老板说:可靠性更重要
直接枪毙此设想

网友H:
如果是当“卖点”一定要有,加继电器或PHOTOMOS切换

楼主:
如果是当“卖点”一定要有,加继电器或PHOTOMOS切换
引用 网友H:

怎么加?谢谢

网友H:
TXD可以不同切换

网友I:
同时用是不行的,可用电子开关切换试,或隔离

网友J(2012-09-02):
我们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很纠结   总工要求我们必须可以复用  纠结  希望有高人指导

网友K:
232是点对点通信,485是总线式的,不可能直接连接在一起的。
必须在切换开关!

网友L:
串二级管的话要用0.3V压降的管子吧...

网友M:
rx端用上拉电阻加二极管线与就可以了,使用无数次+七八年,可靠性不存在问题。只是232和485不能同时使用,只能分时复用。

网友N:
在485的接收端加一个500欧姆的电阻,我们用成功了的。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