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有几个问题不太懂

楼主(2011-06-09):
本人初学PIC单片机,想请教几个问题,文件夹里生成的.mcp和.mcw和.msc文件分别指啥意思?

网友A:
.mcp:项目文件,p的意思应该是project
.mcw:工作区文件,w的意思应该是workspace
.msc:这个不清楚,用写字本打开这个格式后可以看到一些命令行代码,可能是编译器、IDE等和操作系统相关的系统连接文件,这个由开发环境自动生成,对用户基本没什么用途,基本不需要关注,呵呵,如果不是你问,我就从来没有注意这个文件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