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320USB编程

楼主(2011-06-09):
使用厂家所带例程和USPXPress驱动,通讯还可以,现在想改一下我的板子在操作系统中识别的名称,默认识别的名称是USPXPress Device,我想让电脑识别出别的名字来,不知道怎么改?应该改哪一部分?PC机上的驱动部分还是320单片机上的USB的部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2):
上述问题改用其它例程就可以了。
现在遇新问题:通讯正常,协议正常,只是不时的要“掉线”,与上位机软件脱离,用BusHound观察,数据正常进,好像中间某过程不对了,这时只要拔掉USB,再重插下(正在大量数据交互中),如果数据不断,就会一直正常,不知是哪儿没处理好,请高手指点!另请教下:USB中断中的RESUME和SUSPEND中断该如何处理?怀疑这里处理不对,因为用仿真器跟踪时发现老是要进SUSPEND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