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滞后补偿疑惑

楼主(2011-06-09):
各位大侠,
  在学习运放的输入滞后补偿时,如图中所叙,由于在同相和反相端加入RC补偿,所以导致在高频段差分输入电阻显著下降。图中如果A点输入信号,B点接地,则构成反向输入电路,反之为同相。
  本人水平有限,书中有如下语句想破脑壳也理解不了---“虽然在反相输入电路中,差分阻抗降低无关紧要,但却可能在同相输入电路中导致无法忍受的高频输入负载效应和馈通。”
   请问各位高手,何谓高频输入负载效应,何谓馈通呢?求教!!!

楼主:
高手有木有,有木有。。。。。

网友:
同相输入电路本来想要输入阻抗大,但同相输入电路的输入阻抗因加入RC补偿,导致在高频段差分输入电阻显著下降

楼主:
请问楼上,为何不考虑共模输入电阻而考虑差分输入电阻?。由于运放的虚短虚断,应该考虑共模输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