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RFP150N DS导通电阻更小的功率管吗?

楼主(2011-06-09):
有比RFP150N  DS导通电阻更小的功率管吗?

网友A:
IRF3710     VDS=100V;RDS=23m欧;ID=57A;就是封装不一样。

楼主:
不错!是小了点!

网友B:
一般选MOS管,电流越大,内阻越小,前提是保证全导通.

网友C:
过分的追求导通电阻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MOSFET的发热虽然和RDS有关,但开关损耗等其实比RDS造成的发热可能更厉害。

楼主:
目前用在充放上,纯直流!所以要导通电阻低

网友D:
过分的追求导通电阻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MOSFET的发热虽然和RDS有关,但开关损耗等其实比RDS造成的发热可能更厉害。
引用 网友C:

开关损耗可通过ZCSZVS解决掉90%,导通损耗可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网友E:
前段时间不是说山西永济的北车集团研发出了600A的MOS管吗?楼主去买几个。:lol

楼主:
汽车电池充放电用的,常用的最多200A的电流(多管相并),MOS管我们现在用的是44A的,但是实际上只用了10A。

网友A:
10A的平均电流,在做开关时,至少要用到60A以上的管子,要不然容易损坏哦。

楼主:
有道理,150我在实际用的时候,标称是40A,实际上最大是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