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求指点

楼主(2011-06-09):
下图是改板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楼主:
如何同时锁定所有封装?

网友A:
1,你几层板?四种颜色 4层?这个最多就是2层板搞定了
2,走线可以适当放宽点,板子不密
3,你的R34 R156是什么东东?贴片似乎太大,插件又没过孔
4,器件可以排列整齐些
5,电源和地线要加粗
6,整体看着走线有些乱,最好顶层 横 底层 竖
7,器件位号:统一放在器件的右下角
8,走线过孔貌似小了点,
9,这个板子估计也不是什么高速类,没必要走线圆弧,45度角就可以了
暂时这么多砖头,拍多了 请见谅

网友A:
fix 锁定
看你的软件像是99,双击某个器件,找到locked,然后global 选择any 即可

楼主:
3# jjjyufan 板子是4层的,因为原来就是4层,这只是板子的六分之一吧,,R156是晶元电阻(贴片色环电阻)要求精密度高的!,这是电池充放电控制板的一部分,不是高速板。你提的一件很不错! 但是整齐排列怕布不通?所以才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X是什么快捷方式?找不到

网友A:
看你的软件像是99,双击某个器件,找到locked,然后global 选择any 即可

楼主:
7# jjjyufan 想起来了!差点忘了!谢谢

网友B:
兄弟,推倒重来吧。
注意:
1:元件按模块整齐摆放,理清整板信号。
2:四层板,从图上可以看到,完全可以腾出一层来做地层,可能对于EMC等有些帮助。
3:看到有AGND and DGND,数模如果可以分开的话,尽量分开。(布局时考虑好)
4:板子大的话,是否需要加些滤波电容。

网友C:
学习,画过板子,没做出来过。

网友D:
第一次不要急着画板,先找几个前人的好板子仔细研究研究,研究他为什么这样放,为什么这么走线,为什么使用一些技巧,为什么线有粗有细,为什么有的线要圆弧走线,而你的就不用,为什么?
PCBlayout是一门艺术,就像书法一样,先临摹,在创作自成一体。你应该多学学,还有更重要的是Layout工程师的“第一次”是很珍贵滴!!!:lol

网友E:
元件布置的太乱,走线不规矩,不美观,一般要两层板就够了,层数多了造价会高很多,如果一定要使用四层板,建议中间两层做VCC和GND

网友F:
做PCB可找我

网友G:
lz的板子不足之处太明显了,首先应该考虑布局,再考虑走线,走线要尽可能短,减少锐角走线,你去看看网上别人画的板子,很少有大范围的圆弧走线的,鉴于第一次画板,能布通线就值得鼓励一下

网友H:
自动走线的?有圆弧线又不是

楼主:
各位分析的很透彻学习!

网友I:
电源、地线太细,布局不太好看,走线凌乱。
建议找些成熟产品的电路板,仔细研究,最好是自己重新布局、画板,这样体会更深。
祝好运。

网友J:
加大电源与地线!

网友K:
有前途的孩子。

网友L:
感觉好像有线短路

楼主:
没发现有线短路,短路的话,规则会提示显示绿颜色

网友M:
可以做下DRC检查。看看有没有短路,未连接等。

网友N:
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这块板受到空间的限制,重新布局很难做到整齐美观!怎么办?

网友O:
protel画的PCB图

网友P:
布局太乱,线太细拉得也不齐,真的没有美观

网友M:
这块板受到空间的限制,重新布局很难做到整齐美观!怎么办?
引用 楼主:

重新布局是可以的,还可以做的更好,线走的更美。
重新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M:
正在把模块理清一下,排紧密一点,就显得没呢么乱了,但是运放不知该怎么放

网友Q:
第一次不错啊

网友M:
按原理图的功能,模块化布局,模拟,数字分块;布局的时候根据预拉线尽量做到最短。

楼主:
跟你们取经受益匪浅!

网友R:
眼花缭乱

网友S:
你搞什么东东呢?四种颜色四层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电池管理系统的控制板

网友N:
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