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恒流电路 尖峰干扰

楼主(2011-06-09):
如下图中所示的是MOS管组成的压控恒流电路来给锂电池充电的
SW是模拟电子开关,在打开或者关闭模拟开关的充电瞬间,充电电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尖峰干扰,如下图所示

看了很多MOS驱动电路的**,还是不太懂,应该是栅极电阻的匹配问题,但是理论上想不通,谢谢啦!

网友A:
这不是恒流电路,而是恒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恒流电路啊,Id是由VOUT来决定的啊,MOS管的特性的啊,只不过不是那么精确而已

网友B:
对Li来说,这是一个什么都不恒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一个怎么样都不恒的电路,
我是这样理解的,开始充电瞬间,由于电池电压很低,此时源极电压很低,电流很大,随着电流变大,源极电压升高,栅源电压减小导致电压越来越小。
可是开关的瞬间为啥会有这个尖峰呢?是不是我的MOS管的驱动电路不匹配呢?谢谢各位!

网友A:
此尖峰可能是MOS管G-S之间电容充电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感觉应该是驱动MOS管栅极的电阻太大引起来的,对于MOS管的充放电电路不匹配会引起来干扰的问题,能麻烦给讲一下么?最近查了很多资料,不是很明白

楼主:
我写自己说一下我的理解吧,MOS管的等效电路如下所示:

在从闭合切换到导通的瞬间,实际上是给两个电容充电,如果源端电阻太大,那么上升时间会变慢,但是好像不应该是尖峰啊

网友C:
既然已经限定了“Vout比电池端电压高的不多的话”,那也还是恒压输出,只是内阻比较大罢了。

说穿了还是什么都不恒。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给分析一下,充电引起来尖峰的原理么?我主要是原理不明白,从而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点点明白了,输入电容实际上是有一大部分跨接在栅源两极间的,当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特别大,而此时DS之间的沟道还没有行成,那么电流就会通过GS间的电容流过下面的电池,从而导致电流出现一个尖峰,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C:
唉,
明显的线性区,如果你先假定电压,那电流就是定值;如果你先假定电流,那么电压就为定值,这就是数学分析常用的“假设....,那么...”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因什么才是过呢?
我们"假设..."的过程中会不会倒果为因呢?

既然你认为Vgs都已经确定了,那么电流当然是确定的。但是,布通的电池电压时Vgs真的不变的吗?
再说,既然你都假定了Vgs是确定值,那么V输出=V输入-Vgs呢就绝对是个定值,那你说V输出还能变嘛?还能不“恒压”吗?如果他都不恒定,你假设的前提都不对,那假设的结果又怎会恒定???
你是否定最基本的加减法的正确性,还是你的假设方法的正确性呢?

说穿了,对于确定对象,最终还是一个输入对应一个确定输出,同样一个确定输出必有对应的确定输入,但输出端不管是电流还是电压都是可变的,是不恒定的,也就是“什么都不恒。”

而真正唯一恒定的,其实是恒阻。这才是“线性”的基本。而这才正是人们设计应用它的初衷和目的。
(但实际的半导体并不是理想器件,任何的“恒”都是不理想的,但分析时我们都是忽略的,这个跟这个贴的奥伦无关,就不深入或者跑题了。)

网友C:
呵呵,13楼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E:
做过电路基础实验的人还记得不?最基本的尖峰输出来源于微分电路对输入量变化的敏感。。。。。。基础基础基础,,微分电路的构成:源端先串电容电阻,再并电阻。。。。

网友C:
也不知是谁在扯淡呢,
你如果非要说是恒流的话,哪里敢说电流和电池端电压关系不太大吗?

网友E:
蚂蚁真有耐心,向你学习!
记得俺以前曾发过一个帖子:了解器件的特性,最基本的要求是理解各种测试曲线,显然,有人还做的不够..

网友C:
拜托先去搞清楚电路的基本形式再说吧,到底是共源、还是共栅、共漏呢?

然后想想恒流区到底按什么条件测才对呢?
那场效应管应该怎么接才是恒流的呢?

网友E:
散热、散热.......

网友C:
懒得跟你说了,
还在倒果为因,你凭什么“保证Vgs及温度一定?”

网友D:
不就是一大早屏蔽了你一个重复贴嘛,还特地选中系统的通知发贴者功能,附言:我是ant,哈哈!
你马上改两个字再发,也不回信。
然后就不停的找俺的岔,如果是基于此心理,俺从内心BS你

网友D:
保证Vgs的措施,俺前面说过,保证温度的措施,pjy也在24F说了

网友C:
和那个无关,就事论事而已。绝对只和本帖子有关

是你自己以为和那个有关系。
友情提醒下:做人没必要这么心虚、处处怀疑、处处冒火的。

网友D:
你要怎样才能放了俺?

网友C:
不要一再东想西想的犯傻了,说了只是本贴的讨论的问题。

俺指出的是你的分析方法有问题,你却根本听不进,那就算了。

最后提醒下,再说我都不回你了:
关键词就是倒果为因,你凭什么“保证Vgs及温度一定?”真的在gs脚三并联稳压管再在后面串联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联稳压管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能懂您说的尖峰脉冲来源于微分对于变化的敏感的理论,但是像您说的那个微分系统,我现在还看不太懂,可以给介绍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很对,我作为提问者确实有些问题没有提到,我当前的电路实际上是一个闭环的电路,VOUT那里是根据采样流过电池的电流大小来不断调整的,所以如果按照您那样说的,加上稳压管之后,这个VOUT不管怎么调整,栅极电压都是恒定的了,就不符合我的要求了
只是这个尖峰的问题,确实让我比较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可是我一直不明白的一点是,我的VOUT是运放的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尖峰实际上应该是由OP来输出的吧?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增大源端阻抗会减小电流的尖峰呢?我的要求对于开关速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可是我一直不明白的一点是,我的VOUT是运放的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尖峰实际上应该是由OP来输出的吧?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增大源端阻抗会减小电流的尖峰呢?我的要求对于开关速度要 ...
引用 楼主:

以我的经验,刚看前面我就不大同一这个尖峰是由GS电容充电引起的,你的描述我就更相信不是GS充电引起的,原因也就是你这里说的。
1)这个尖峰的形成需要能量,这个能量不是VOUT(运放所能提供的)。
2)对于GS充电,由于C5的原因就更不易出现了。

楼主:
40# t.jm [/b
那请问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干扰的来源么?

网友F:
由此可见, 俺设想的带镜流源输出端子的功率MOS是相当的有用的,无损检流.

谁去申请蒋氏MOSFET/IGBT专利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这种MOS管。不敢担保没记错。

网友F:
这回XWJ也是个较真的人,这个电路较真起来不能叫恒流源。

网友C:
前面那里写了是闭环控制了?
电路中又哪里体现了是闭环控制?

有闭环控制还用你说?

网友F:
轮到我来怀疑了:
以LZ现在贴的图,没有电流取样环节,他的闭环是假闭环,至少是不包含电流环!

这个尖峰也极有可能是闭环调整时出现的,与GS充电无关。

网友D:
36楼白纸黑字

网友C:
说你喜欢倒果为因还不信,我前面发的贴是在36楼前还是36楼后?

网友G:
火*味很浓烈!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536-1-1.html 28楼, 说俺心虚, 俺虚什么? 俺用学问找出网站**的错误, 何来心虚之言? 骂你还真没骂错

心虚,心虚啊~
哦,是虚心
引用 网友C:

网友F:
这回我要骂LZ了,
我在42L就说了,图也不贴全,这不是害人吵架吗?
其实多简单的一个问题啊!LZ面壁去!

网友C:
就是有这样的人,没看到我已纠正所虚心吗?

而且,就算心虚,我有说你吗?
和你有关系吗?
你不心虚你认什么啊?

网友H:
人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网友F:
做过电路基础实验的人还记得不?最基本的尖峰输出来源于微分电路对输入量变化的敏感。。。。。。基础基础基础,,微分电路的构成:源端先串电容电阻,再并电阻。。。。 ...
引用 网友E:

这个分析是错的,Vout输出能量不够。

网友H:
蚂蚁,xwj:看来你们下午没有念佛啊。。。。。。。。。。。。

网友I:
这么火爆啊……但愿只是一起黑客盗号事件……

网友E:
霍金曾经和美国一所大学的物理教师打赌一个预测,谁输了就给对方订阅一份类似花花公子的杂志,时间是一年,结果,霍金输了,然后兑现承诺,结果赢家的老婆心里热别窝火,霍金不好意思再去人家家里蹭饭了。
一笑了之.............各位辛苦的电工们..............

网友D:
这是霍金很年轻时的事吧

网友D:
总结: 处于线性区的MOSFET不能恒压输出, 能在一定程度上恒流(前提:Vgs不变)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点点明白了,输入电容实际上是有一大部分跨接在栅源两极间的,当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特别大,而此时DS之间的沟道还没有行成,那么电流就会通过GS间的电容流过下面的电池,从而导致电流出现一个 ...
引用 楼主:

这个尖峰不是GS充电引起的,GS充电电流可以定量计算:
1)设Cgs=10nF,Vgs=4V,电流是40nA.s=4A.10nS=0.4A.100nS,这个尖峰的积分比这里大。
2)电容充电尖峰形状就不一样,RC充电,R小C也小,前面尖跟着指数衰减。

我认为尖峰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1)你的闭环调整造成的。比如VOUT就有个这样形状的尖峰。
2)VOUT输出恒定时也有这个尖峰,那么原因是由Li电的充电特性与MOS-VGS的导通特性造成的,比如刚充电时Li电电压是3.80V,VGS=3.2V(假设VOUT=7.0V),充电后电池电压很快上升,变成3.85V,VGS=3.15V,充电电流变小,所谓尖峰形成。

楼主:
这个尖峰不是GS充电引起的,GS充电电流可以定量计算:
1)设Cgs=10nF,Vgs=4V,电流是40nA.s=4A.10nS=0.4A.100nS,这个尖峰的积分比这里大。
2)电容充电尖峰形状就不一样,RC充电,R小C也小,前面尖跟着指数衰减。

...
引用 网友F:

2)VOUT输出恒定时也有这个尖峰,那么原因是由Li电的充电特性与MOS-VGS的导通特性造成的,比如刚充电时Li电电压是3.80V,VGS=3.2V(假设VOUT=7.0V),充电后电池电压很快上升,变成3.85V,VGS=3.15V,充电电流变小,所谓尖峰形成。

为什么“充电电流变小,所谓尖峰形成”

网友F:
回复 网友J:
这个尖峰不就短时间内电流由大变小嘛。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个尖峰不就短时间内电流由大变小嘛。
引用 网友F:

那该是负尖峰,,咋正的?

网友F:
那该是负尖峰,,咋正的?
引用 网友J:

没有电流到有电流是正了吧?电流衰减是负了吧?
刚好就形成一这个样的脉冲。

网友E:
经常观察铅酸电池『12V9A】充电电流的变化,接入的几秒钟,电流达到接近2个安培,然后下降,并最终稳定在某个值。
是不是:要从电池充电时内阻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充电相关的特性曲线.

网友F:
经常观察铅酸电池『12V9A】充电电流的变化,接入的几秒钟,电流达到接近2个安培,然后下降,并最终稳定在某个值。
是不是:要从电池充电时内阻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充电相关的特性曲线. ...
引用 网友E:

在此例中我比较认为尖峰就是电池充电特性和MOS-VGS导通特性结合引起的。

网友E:
71楼,我用的是普通的线性稳压电源,双极型的调整管,还是要结合负载的特性来理解比较妥当一些。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里MOS的接法 比双极型造成的尖峰还要大些,因为电压的升高减小了VGS,减小的VGS进一步减小充电电流。如果他用固定电阻代替电池,这个恒流值就不会有尖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所以,在这里,我非常想把锂电池放在正电源和MOS管的漏端,然后源极接地。这样的话,闭环调整起来应该会减少尖峰吧?

楼主:
昨天忙别的事,没有上论坛,
首先,对于我之前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没有讲明白造成XWJ和蚂蚁的误会表示非常抱歉。
希望二位能原谅,都是我的原因,在这里赔礼了!

网友D:
不怪你, 猜对问题了, 是俺的荣幸

网友E:
74楼,这种成熟的电路,还是奉行拿来主义吧,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你们看的更远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所以,在这里,我非常想把锂电池放在正电源和MOS管的漏端,然后源极接地。这样的话,闭环调整起来应该会减少尖峰吧?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各有取舍,你也知道的这样接测电池电压方便、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不过我理解的是您所说的这种成熟电路应该是我后来说的这种栅源电压直接控制的,电池放在漏极的接法对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恩,不过我理解的是您所说的这种成熟电路应该是我后来说的这种栅源电压直接控制的,电池放在漏极的接法对吧?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的电路就很好,这个尖峰可以从其它地方想办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多谢提醒,这几天抓抓紧,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在和你们讨论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K:
俺打酱油路过,念佛啊。。。。。。。。。。。。

网友L:
看完干架的全过程,俺认为吵架的两位不是谁基础不行,而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一样,蚂蚁一直强调,如果给电池恒流充电有两个条件,1 VGS一定 2 温度不变,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电流才能恒定,(这是基础,我强烈赞同),但是XWJ却认为此图VGS不可能恒定,恒不了流,其实两人都对,只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个事实:如果仅仅从lz所给的不全的电路图来看,此电路不会是一个恒流充电电路。可能是两人没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本意,才有此战,不知俺分析的对否?

网友M:
这个恒流电路,有点牛!

网友N:
这只是一个开头电路吧

网友O:
不是恒流电路

网友:
还是没看到结果,那个尖峰是闭环反馈算法导致的吧?
曾经用单片机PWM做一个DCDC升压电路,里面有类似的反馈过程,好痛苦!

网友P:
这是典型的栅极驱动波形,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Q:
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修炼了多少年的,都是牛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里呢,目前也是在找这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S:
太牛了,我啥时也能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