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置一些实验工具,该买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1-06-09):
看了晶体管电路设计,打算做一些实验,所以计划买一些工具,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合适,所以请教

初步的打算

示波器:DS1052E
信号发生器:VC2002
那种有±5V和±15的电源自己做呢?还是买个什么型号的?

就是实际搭一些晶体管放大电路找找感觉,实践实践。

以上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源可以去买实验电源,不贵,300左右可以买到很不错的,带可调输出限流保护的。

网友B:
能自己做电源还用去搭建什么晶体管放大电路吗?居然还是±输出的。
看你的配置很为你担心,楼主是研究生吧!
自己买的元器件离散型很差的哦!

网友A:
长期使用,自己做不如买现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电源 是什么电源?能说个型号,或者淘宝链接之类,谢谢。

还有那个
示波器:DS1052E  50M的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VC2002
这两个如何呢?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想用分离元件搭电源之类的,我搞不定,所以我想买现成的、合适的。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说说啊,谢谢。

另外我不是研究僧,我本科僧,工作快2年了,还没去开发,自己瞎折腾呢。

网友B:
不是在校生,这就很那个了,看你买的两样宝贝都不是很值钱,感觉像学生!
你要瞎折腾那就买电源成品吧,自己做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那个示波器50M,1700快,100M的2700块,型号发生器:600块的样子,
都是不怎么值钱,我想自己折腾折腾一些晶体管放大电路或者单片机之类应该是够用了吧。你觉得什么配置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对一般学生而言,买那些东西还是有点难度的,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是绝对买不起的。

网友C:
一台可调电源,两组,0-24V/3A。
一台示波器,100M
一块万用表
一把恒温电烙铁

网友D:
示波器,如果桌子够大,DS1052E就免了,有钱买台泰可的,无钱买绿杨模拟示波器.

网友D:
DS1052E能把50Hz交流干扰引起的波形上下抖动,变成粗黑线,让你看不到信号.
现在许多学校实验室都用它,使用真方便,但真的误事误人.

网友E:
lz是要买来放在家里吗,如果是那还不如买好的配置,泰克的示波器,安捷伦的信号发生器,各种型号网上都有报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桌子貌似比示波器便宜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宿舍自己搞搞

网友D:
DS和那胶木桌有点类似,拨开外面那层皮,再看看里面是什么? 没有一块好木板.

网友F:
我感觉示波器就行了,信号其它的DIY,省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DIY啊,D不出来,买个现成的用。

网友G:
做试验,可以买个电源盒,开关电源,正负15V,5V一起的那种,大概90块钱一个,接个电源线就可以了。我一般就这么用。

可调直流电源都挺大的,占地,一般搭模拟电路会用到。如果做电平信号的话,弄个电位器,用电源盒的输出分压就可以得到任意电平。不推荐购买。

信号源和示波器,便宜的都不好,贵的买不起。一般有个10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

信号源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设计出一个,既然是样机,可以用555做信号源,也可以用CPLD分频得到测试信号,所以,一般的数字电路,我都把测试信号做在板子上,跳线或者芯片使能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那-5V -15V电源怎么搞呢?有正负电源都在一起的可调电源么?

网友G:
成品电源模块也有四路输出的,+15V、-15V、+5V、-5V。价格贵点。

可调的,除非是试验电源,或者台式直流电源。有没有四路不知道。

我现在讨厌任何有旋钮的东西,你调好了电压,过后就忘了,加电之前还要量。别人一定会来拧几下,然后你就等着出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确实,自己也会不小心给调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LS很强大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也用那个?

楼主:
2# chunyang 那个 300多的那种貌似不能输出负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