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有40个pin,如何判断

楼主(2011-06-09):
LCD, pi, CD
LCD有40个pin,如何判断,哪个pin是什么功能?谢谢。如果没规格书的话。

网友A:
如果是LCD屏本身,那么先找公共极,对着光看,公共极和笔划极很容易区分,如果有多个管脚是内部连通的多半是公共极,然后用一根一米左右长的导线绕在交流电源线的外面,用手接触公共极然后用导线芯去碰触电极,这时对应的笔划会亮,这样就可以知道管脚定义了。
如果是LCD显示模块,那么没办法,只能去找手册。

网友B:
对应液晶(笔段式),还有种办法,用烙铁尖划过引脚,对应的笔段会显示的,如果是点阵模块或者彩色显示屏类就木有办法了,只能找规格书,
顺便祝你好运

网友C:
找出lcd panel上面的信号,按照型号找规格书就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正理

网友E:
先找到公共端,然后慢慢的试试,可以利用静电法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