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rotel中写中文

楼主(2011-06-09):
(无正文)

网友A:
protel99汉字包.rar (705.92 KB) 解开,照说明来,就可以放置汉字了。

网友B:
以前用的时候很苦恼跟实验室差一个版本打不出汉字

网友C:
安载汉字包

网友D:
在别的地方写好,复制粘贴试试。好久没用软件了都忘了 呵呵

网友E:
用金明杰99SE 的中文版就可以了

网友F:
推荐:索尼KV-F29MF1彩电电路图( http://dl.21ic.com/download/-kv-f29mf1--ic-321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