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推挽振荡电路 powerant maychang chunyang hwm请进

楼主(2011-06-09):
请问这个电路图的振荡频率的公式如何计算,是由哪些元件参数决定?
变压器的初次级电感量如何选择?
如果我想改次级电压的输出大小,是否是只能通过改变初次级的匝数比,还是说改变电路的谐振参数就可以达到改变次级电压的效果。

网友A:
发帖不多,认识的人还不少也不一般

网友B:
此电路正反馈很强,与负载整流电路的耦合也很强,且三极管基极电路在每次导通时都会将三极管封闭一段时间。在这么强的正反馈之下,还是不是LC振荡器,很难说。如果LC之积够大,工作过程可能是与劳耶尔振荡器类似。

楼主:
变压器的规格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时间潜水,只因功力不够,最近恶补模电,还请坛里的高人多多指点!

楼主:
相位射同基反, 明显是电感三点式, 哈特莱穿了件马甲就不认识了? 频率由变压器初级3-5脚电感量, C92,C93,C96-C99, C91等决定,C91的影响最大,是因为变压器匝比(1+1):18,C91反射到初级,相当于在初级多了个22*8^2=14 ...
引用 网友C:

powerant,请问22*8^2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其实一直很想跟着您好好学习一下关于开关电源,还有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
或是说我应该如何开始开关电源相关知识的学习!是先开点理论方面的书,还是说分析一些实际应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请问R45,C96,C97和C98,C99,R46是不是反馈选频网络?
正反馈很强,是不是可以通过在三极管的射级串个对地电阻降低正反馈的强度,还有是不是在三极管的基极并个电阻到地也能降低反馈强度呢?

楼主:
现在我想改变次级输出电压在不更改变压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

网友B:
11楼:
“请问R45,C96,C97和C98,C99,R46是不是反馈选频网络?”
不是。

12楼:
可以改变直流电源电压(图中的12V)。

网友D:
回复 网友A:
LZ不是新手,老论坛有积分。老手的判断依据之一:帖子数*3远小于分数 :lol

楼主:
楼上,“帖子数*3远小于分数”很严谨呀! 我是06年注册的,只有在很多领域上我还只是个新手!

楼主:
哪位大侠能分析一下整个电路的工作过程,自激->反馈、选频->放大->输出。
R45,C96,C97和R46,C98,C99这些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电路中的反馈网选频网络在哪里?

网友B:
16楼:
电路参数不同,此电路可能在两种状态下工作。一种是哈特莱振荡器(电感三点式),此时由变压器和C92C93决定振荡频率。另一种是多谐振荡器(弛张振荡),此时由R46C98以及对称的R45C97充放电时间决定振荡频率。

楼主:
maychang老师,那我还是拿不透,以上面的参数它是工作在哪种状态。让你具休去计算为难你了:$,那也是因为自己实在没法搞定。
我谈一下我现在对这个电路的认识。
1、它是一个自激振荡,不知道这点认识有没有错?欢迎拍砖!如果这个成立那它必然要有正反馈网络和选频网络,我认为R45,C96和R46,R99构成正反馈和选频网络。
2、变压器初级线圈L1和C92,C93在固有的谐振频率下,有最大阻抗,也就是说L1和C92,C93和整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有关。
以上两点是对你上面那段话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有错。虚心请教!
另外powerants在3楼时说到C91对整个电路的振荡频率影响最大,这个又是怎么个理解?次级反射到初级我也不明白。请原谅我对变压器的无知!

网友B:
18楼:
我也拿不准。这样的电路是工作于非线性状态,计算是相当困难的。

“我认为R45,C96和R46,R99构成正反馈和选频网络。”
正反馈由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的接线方式已经决定了,R45C96R46C99仅决定基极电流大小以及基极电流上升下降速度(这两个电容常称为加速电容),并没有选频作用。

“也就是说L1和C92,C93和整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有关”
变压器初级画成(表示为)一个线圈的形式,但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电感。根据次级所接电路,可能是电容性、电阻性或电感性。图中次级是整流电路,这就更复杂,在开关工作的半个周期内其性质(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都在变化。所以“L1和C92,C93和整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有关”是件很难说的事情。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点!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