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计4位,进位0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09):
如题,一款计数器,十位,百位,千位的0没进位,消隐掉;有进位时要显示出来,这该怎么弄?

楼主:
用的中颖的4位机,十进制数时,高位0不用时,不知如何处理,如何果把0隐掉,进位时0又看不到了,给个思路呀,神马啊!

楼主:
;--------------------------------
cnt_work:
        ldi irq,0
        ldi ie,0100b
        ldi tmod,111b;
        ldi tl0,0fh
        ldi th0,0fh
        ldi irq,0
        ldi ie,1010b

        orim bzw,01

        ldi tmod,001b
        ldi tl0,00h
        ldi th0,0fh

        ldi irq,0
        orim ie,1010b

ldi temp,0
sta 302h

adim sec_1,01h
daa sec_1
ldi temp,0h

adcm sec_2,00h
daa sec_2
;sta a_flag

ldi temp ,0h

adcm min_1,00
daa min_1
;sta b_flag

ldi temp,0h

adcm min_2,0
daa min_2
;sta c_flag

ldi temp,0h
wat_key:

lda pb
eor pb_bak
baz wat_key

andim bzw,0000b

jmp main

网友A:
发个我们的四位机算术运算函数库和文字说明给你吧,看你痛苦的样子,实在不忍,;P

楼主:
高位无进位时,次高位的0隐掉不显示,
高位有进位时,次高位的0才显示出来。
我一位一位的去判定,结果0不显示,变成9了,:L

网友A:
有点不是很懂,你想说什么,你说的“不显示”是说LCD不显示,还是什么。

如果是LCD不显示,那是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clr_sec_2:
;lda sec_1,0
;bnz next_1
lda min_1,0
bnz quit ;next_2
lda min_2,0
bnz quit ;next_3
jmp clr_sec_2a

是的,是让LCD不显示,不知怎么去处理

楼主:
低位为0,就去判次高位是不是为0,为0再判高位是不是为0,为0就只显示低位0,
低位为0,判次高是不是为0,不为0就显示次高位,高位0不显示,
我是这样想的,这样去写的,如上,可是次高位,高位的0都变成9了,问题不知出在哪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给的太强大了,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次高位,高位的进位,

楼主:
思路是这个样子的,程序子程序位置不对,返回点不一致,搞定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