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odbus协议问题

楼主(2011-06-09):
modbus协议
主要用于什么地方?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用的?

老板要求用mudbus协议,我们做的是医疗电子,触摸控制终端
老板让将底层控制外设和上层触摸终端分开 中间用modbus协议
我在网上看modbus协议用于组网 集中多个从机
不知道我们这样有必要用吗?   我觉得还是固定串口协议就可以了

请教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非常有必要。靠上一个标准,给你后面带来很多好处

楼主:
为什么啊  说说原因  不了解modbus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modbus不仅仅是一个协议,它更传播了一些数据传输的理念。
它的二进制传输协议,就声明了判断数据包结束的方法:下个字节在1.5个字节传输时间内没有到达;
它的字符传输协议,能够有效区分控制字符(如起始标志、结束标志)和数据字符,多个数据包能同时保存在同一缓存(数组)内。

假如你要将数据发送给只能实时接收而不能及时处理的设备,用modbus ascii 协议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定义好的串口发送协议啊,只是这个标准,容易大家都使用而已。

网友D:
工业场合大部分的仪器仪表都支持modbus协议,变频器触摸屏更是所有的品牌都支持它,通用性好,可靠性高,速度快

网友E:
全球通用控制类协议,做工控我大部分都用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