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画的第一块板子,向大家请教下,谢谢

楼主:
在学校画图的时间比较少,都是写程序,现在工作要自己画
希望向大家学习,提升下自己的画图水平,谢谢大家

大家觉得画图是要多画,还是有什么好的书推荐看的吗?

楼主(2011-06-10):
谢谢LS,自己顶下,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A:
唉!我也要多画图,可是画图的挣钱么

楼主:
画好了,必须的

网友B:
bottom层应该铺地,电源转化芯片(应该是5V转3.3吧)没做散热处理

网友C:
嗯,还有多打几个过孔,最好散热片位置开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在那芯片下面对部分做铺铜处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窗,怎么开啊

网友D:
主要的几颗芯片可以往板子的右侧再挪一些,走线可能会更顺一些。
尽量减少走线的长度,相对整齐来讲,性能更重要,这一点上,可能低频的板子无所谓,但关键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楼主:
12# viatuzi 嗯,谢谢,我现在还在修改下排版再画,尽量改的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