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用的引脚作何处理

楼主(2011-06-09):
请教各位大侠:
单片机不用的引脚该作何处理?看了太多的说法,有点晕了,
直接接地、上拉至电源、下拉至地,还有设置输入或输出,到底哪个更抗干扰、更稳定呢?
小弟懵懂学步,还望大侠耐心点播啊。

网友A:
re LZ:

通常是空着不接任何地方(也就是NC),实在要接就串一个电阻接地。

网友B:
接元件大部分在数字电路中有要求。
模拟电路芯片如果手册中要求要加你就加上。

网友C:
re LZ:

通常是空着不接任何地方(也就是NC),实在要接就串一个电阻接地。
引用 网友A:

咋整要看IO的类型, 有的内部上拉,有的下拉, 俺觉得有上拉的输出1,有下拉的输出0比较好, 忌输入态

网友C:
光置输出还不够,如果IO内部上拉,置输出0的话,十几个以上IO各增加几十uA,电流也相当可观。还有的IO可以置内部上拉或内部下拉,很考究

网友D:
蚂蚁真细心 :)

网友E:
MCU的IO没有带下拉的,GPIO都是弱上拉的,但有些MCU支持配置成其它形式,所以说,MCU的空余IO悬空即可,本身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同时不要将空余IO配置成其它形式,保持弱上拉默认态即可。

网友C:
单片机有下拉的并不少见, 如义隆的EM78P257, 便有上下拉寄存器,可设置上拉,下拉,或漏级开路输出

网友C:
我公司自已的ARM, 也是如此

网友C:
可恨的美国佬, 内部上拉竟然统统1M, 害的俺为了过ESD,不得不外加一大堆100k

网友F:
同意chunyang。目前流行的单片机,IO管脚都是可以配置的,包括使能、输入或者输出。一般上电状态是上拉的,当成输入,这样省电。不用空置即可。

最老的51是怎么处理的,不记得了。

网友C:
51啥都没,全外挂, 不用的最好全下拉, 以前做收音头,找人做的测试架便是俺自已画的板子

楼主:
看懂了,内部有上拉的,置输出,且为1;内部没有上拉的,直接悬空;
还有几个小疑问:
1、为什么忌输入,设置成输入接地不就行了吗?
2、单片机多一组晶振接口,用不到,是否也作悬空处理?

网友C:
俺们的板子以前乱搞,只能杠+/-4KV,按俺的思路折腾后,现在能杠+/-15KV,不信邪的莫试 :lol

网友G:
14# 512365098 如果输入状态不稳定,那么IO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输入一个信号进来,影响程序运行啊。多一个时钟输入可以悬空

网友A:
咋整要看IO的类型, 有的内部上拉,有的下拉, 俺觉得有上拉的输出1,有下拉的输出0比较好, 忌输入态
引用 网友C:

疑问:为什么忌输入?

大部分单片机的I/O都是双向的,就算设置为输出,其实也是输入

设置为输入后加电阻接地的处理不是更好吗?

网友A:
to 18L:

我在2L说了,“通常是空着不接任何地方”——即意指输出态或内有上下拉的输入态;而“实在要接就串一个电阻接地”——则意指高阻输入态。这里,无“忌输入”之说,关键是要有个依靠(无论是内置还是外挂)。

当然,MCU的引脚也可能有其他的特殊用法,具体还得以手册为准。

网友H:
如果是软件中没有用到的管脚,悬空也无所谓

网友I:
坐看高手华山论剑,第一感觉蚂蚁大叔就像西毒欧阳锋:)

网友J:
1.         1  和单片机IO口的方向配置有关,是输入还是输出。
2.         2  和单片机内部是否有上拉,下拉,弱上拉等有关。
3.         3  原则是使IO口有一个确定的电平。
4.         4  尽量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K:
设置成输出并悬空,抗干扰能力最好。

网友E:
蚂蚁说的那种很多增强型MCU都支持包括51系MCU,但不能叫作下拉,因为下拉元件不能等效为电阻,而是推挽输出的一个状态,这时内部MOS管的参数不是常数,具有比下拉电阻强的多的输出能力。

网友L:
不用的I/O接口应该空着吧。

网友M:
悬空是可以的

网友N:
唉  都是高手啊

网友C:
坐看高手华山论剑,第一感觉蚂蚁大叔就像西毒欧阳锋:)
引用 网友I:

不对, 这家伙笨到轻信黄Y头的错改的心经, 俺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俺学技术从不急于求成, 俺一般是循序渐进, 不轻信任何一本书, 不轻信任何一位专家, 但是有一点俺服软, 百年前的公理定律, 俺深信不疑, 公认的大科学家, 俺相信. 俺不信专家, 是因为假专家太多, 而且把咱们视为低一等.

网友:
一般是悬空。。。

网友O:
根据系统初始化后的状态设置啊

网友P:
1# 512365098 意chunyang。目前流行的单片机,IO管脚都是可以配置的,包括使能、输入或者输出。一般上电状态是上拉的,当成输入,这样省电。不用空置即可。

网友P:

1# 512365098 意chunyang。目前流行的单片机,IO管脚都是可以配置的,包括使能、输入或者输出。一般上电状态是上拉的,当成输入,这样省电。不用空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