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里如何做1个电解电容直插和表贴兼容的封装

楼主(2011-06-09):
两个表贴的焊盘和两个通孔的焊盘,有重叠

发现怎么弄都会出现DRC错误

网友A:
你关掉元器件安全间距规则,只留线间距的安全规则。

楼主:
你的意思是同一个位置放两个电容?这个需要原理图就画两个电容啊。
我的意思把它们做成单独的1个封装。两个表贴的焊盘,两个通孔的焊盘,编号都是1和2.
但是DRC会出错。

网友A:
那就做出单一封装了,把其中另外两个焊盘命名为3.4就可以了,在PCB中再重新指定下3\4脚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