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1-06-09):
用的是pxa310.intel Xscale series。CPU的上电是上Core,MEM。IO,SRAM, MVT,PLL等,排名分先后。
以前输入5V搭配的max8660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改为3.3V的输入,3.3V肯定是直接加到CPU上了,而别的电压要经过3.3的输入开关再输出。Core肯定是晚于IO上电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CPU是否可以不考虑上电时序,可以正常工作吗,会有啥后果。
我的想法是加一个控制电源上电时序的芯片,不知大家以前是否有这样做过,这样做损耗大吗,这个东西对功耗的要求特别严格。希望大家能推荐下

楼主:
主要是core要先加,是否可以用3.3V开关电源降压再升压,呵呵,真TMD扯淡

楼主:
今天做了个实验,不按照上电顺序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知道长时间工作有没有什么隐患。
同时又实验了一下3.3V输入,开关电源100%占空比还是有0.1V的压降。但是还是可以正常工作。也是担心有隐患,担心纹波稍微大点就复位了

网友A:
还是老实点的好

网友B:
老实点好,这个东西动了,不稳定很难查原因。

楼主:
那怎么办,输入只能是3.3V,唉
大家有没有用过控制电源上电时序的东东呢,推荐下啊

网友C:
这个...
要先体积小就用昂贵的多路IC,如果体积不苛刻那就用一路一路的DCDC,成本自然就下来了,上电时序也好控制。

网友C:
“3.3V肯定是直接加到CPU上”?
你就不怕万一电源有问题直接就把CPU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都用DCDC电压的时序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贴片以后会先用万用表测的,@~@,不过3.3V短路的确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