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人发帖说stm32不能用SysTick库函数定时1us问题原因

楼主(2011-06-09):
SysTick的时钟源频率设为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即9M,假如定时1ms的话,可以这样设置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8)/ 1000 ))//重装值为9000-1=8999, 定时1ms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假如想定时1us的话,很多人想到除以1000000,即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8)/ 1000000 ))//重装值为9-1=8,定时1us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当时我也是这么做的,可是这么设置片子根本不工作,除以100000还可以,多加一个0就不行了。仿真了半天才知道其原因,原来重装的值太小,还没等SysTick配置完成,重装值已经减为0(此时没运行到Delay(nms)处),从而跳到了中断函数处,nms的值还没传到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函数中,所以程序就死在中断函数里了
所以用这种方法不能将重装值设的太小

}

网友A:
鼓励分析思考。

网友B:
这种氛围真好呀

网友C:
问的人就是我,感谢楼主解惑~!!!!

网友D:
呵呵,赞一个~
就是要这样

网友E:
做工程研发就得像楼主那样多思考

网友F: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仿真了半天才知道其原因,原来重装的值太小,还没等SysTick配置完成,重装值已经减为0(此时没运行到Delay(nms)处),从而跳到了中断函数处,nms的值还没传到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函数中,所以程序就死在中断函数里了
所以用这种方法不能将重装值设的太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想知道真相,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单步运行了好几次,跟踪程序的运行,看到寄存器的值确实在运行到Delay()前已经减为0,跳到了中断函数处,而此时中断函数调用的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中循环递减的的变量还没有被赋值(因为还没运行到Delay(),这个变量的赋值是在Delay()中赋值的),所以程序就死在了中断里,你可以仿真试一下,打开SysTick的寄存器,一步步运行,就可以看到问题原因了

网友H:
钻牛角尖了,定一个us有什么意义呀,

网友I:
多分析思考,然后再分享,才能很快进步

网友J(2014-12-31):
给楼主赞一个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K:
赞一个!!!楼主威武啊!!!

网友L:
不错!LZ善于思考~